[西门子] 西门子SCL编程实例-计算设备运行时间(2)

楼主(2024-04-28):
上一篇文章(西门子SCL编程实例-计算设备运行时间)我们使用Time数据类型的数据来存放设备的运行时间。由于Time类型的最大值为:24天20小时31分钟23秒647毫秒,细心的小伙伴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设备运行时间超过这个最大值怎么办呢?的确,设备实际使用中运行时间很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今天这篇文章,我给出我的解决思路。

解决方案分两种情况:

1、项目使用的PLC类型为S7-1500系列

这种情况很好解决,因为S7-1500支持LTime类型,该类型的最大时间为11350天_20小时_25分钟_14秒_830毫秒_652微秒_315纳秒,这个时间足够长了。因此,只需要把数据类型MyEquipment中的running_time的类型改LTime,并且把FC_Runtime_Caculate做相应更改就可以了;

2、项目使用的PLC类型为S7-1200系列

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按照获取两个日期时间差值的思路,编程会很复杂。所以,需要换一下思路:通过时间中断组织块OB10,将某个值按照指定的频率周期性加一,达到计时的目的。

具体步骤如下:

2.1、更新MyEquipment数据类型

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如下更改:

1)增加totalRunningTime,类型为:UDInt,表示设备运行的总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2)以分钟为单位的总时间不太直观,所以将其转换成*天*小时*分钟的形式,相关数值存放在:totalRunningDays/totalRunningHours/totalRunningMinutes中;

如下图所示:

2.2、重新编译数据块myEquipmentData

如下图所示:

2.3、添加时间中断组织块OB10

在OB10中编写代码将设备的运行时间加1,并设定最大运行时间为10年(5256000分钟),如果超过该值则运行时间清零,如下图所示:

2.4、将OB10的中断执行频率设置为每分钟

如下图所示:

2.5、添加FC_Handle_Time2

FC_Handle_Time2用来将总时间的分钟数转换成直观的*天*小时*分钟的形式,变量声明部分如下图所示:

代码如下图所示:

2.6、在主程序中调用FC_Handle_Time2

OB1代码如下图所示:

好了,关于设备运行时间统计的第二个版本就先介绍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