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CL编程实例——电机运行调度

楼主(2024-04-28):
前面的文章我们介绍了带运行计时的电机控制函数块(西门子SCL编程实例——带运行计时的电机控制)。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介绍下如何实现多个电机自动调度(超时自动关闭并调度下一台电机)。

注:本文默认电机连接是使用断路器、接触器实现的直接启动电路,对于变频器类的控制需要做一些配置才能使用。

控制要求如下:

    可设置每个电机的额定运行时间,当电机的实际运行时间大于额定运行时间时,则自动关闭并调度下一台可用电机;

    当电机出现故障(比如断路器跳闸或超时无反馈),则电机状态变为不可用。不可用电机不参加调度;

    当故障消除并复位后,电机状态重新变为可用,可重新参加调度;

具体如下:

打开博途开发环境,新建项目,添加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typeMotorSchedule,如下图所示:

其中:

    Command:包括启动(start)和停止(stop),用来启动或停止电机;

    Para:电机控制参数,包括反馈时间和额定运行时间,单位,秒;

    ExtraSignal:外部信号,包括断路器和接触器反馈;

    State:状态,包括:输出位(Q)、错误位(error)、释放(release,表示电机是否可用)、选中(selected,表示电机是否被选中)、状态(status,电机状态,非0等于出错)、实际运行时间(actualRunningTime,单位,秒);

添加函数块,命名为:FB5017_MotorScheduler,声明变量如下图所示:

函数块代码比较长,我将其分成多个区域:

    功能说明;

    初始化(initialize);

    复位(reset);

    调度(sheduler);

具体如下:

功能说明:

初始化:

复位:

调度:

使用该函数块时需要先初始化,然后使能。当出现错误时,要进行复位。

可以在全局数据块中创建电机数组(typeMotorSchedule),然后将断路器、接触器的信号写入电机数组的ExtraSignal中,并将电机状态State.Q输出到硬件的输出通道中。

我创建了测试函数块及全局数据块对电机调度程序进行了测试,包括断路器的错误测试,结果是OK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