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编程实例

楼主(2024-04-28):
案例试题:

有十台电机Q0.0-Q1.1,分别将其运行时间记录在数组1[0]-数组1[9]中,通过从小到大排序,启动运行时间最短的N(可在1-10之间设定)台。

分析:

因为运行时间是放到数组里的,所以十台电机也可以建成数组,然后再将Q0.0-Q1.1与建立的数组电机关联即可。

建立的数组电机不能直接用来比较,电机安装好,就会有一个编号,启动的时候只能启动电机的编号从而达到启用电机,但是不能直接用编号排序,需要将编号中转一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建立的运行时间不能直接用来排序,运行时间确定也就代表电机的运行时间确定,如果直接用运行时间排序,那么电机的时间就会被打乱,达不到效果,所以,运行时间也必须是中转出来排序。

十台电机,运行时间也是十个,从小到大排序比较,需要比较81次

建立的数据:

程序:

(1)将建立的数组电机与Q0.0-Q1.1关联

(2)将运行时间和电机编号给中转出来,用中转的数据排序

(3)比较时间大小以及关联电机编号

(4)电机清零,为了能够重复启用电机

(5)启动电机设置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