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基本编程练习(27):用定时器控制的步进电机运行...

楼主(2024-04-29):
用定时器控制的步进电机运行程序

某程序要求:

一台四相位步进电机,要求以A\AB\B\B-A\-A\-A-B\-B\-BA的励磁方式运行。

一个按钮SB1控制启动停止。

SB2为正反转切换开关。

按钮SB1按下时,步进电机启动运行,指示灯亮,再按一次按钮,步进电机停止运行,指示灯灭。

按钮SB3为加速按钮,按钮SB4为减速按钮,速度范围为0.2~1.5s之间变化。

程序要如何编写?

软元件分配/使用如下表:

X0
启停按钮
SB1
X1
正反开关
SB2
X2
加速按钮SB3
X3
减速按钮

SB4
Y0
步进电机A
Y1
步进电机B
Y2
步进电机-A
Y3步进电机
-B
Y4
指示灯

HL

设计思路:

1,根据输入相位波形图,计算K1Y0的值。每个脉冲它的变化由1、3、2、6、4、C、8、9循环变化,这时步进电机为正转。反向变化为反转。

C8

Y0
Y1
Y2
Y3

2,把1、3、2、6、4、C、8、9存放在寄存器D0D1中,刚好占用32个位,用移位指令每4位循环移位,把低4位的值传送给K1Y0。正转时左移位,反转时右移位。

接线简图:

程序编写:

首先,我们用梯形图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梯形图语言编写:

梯形图程序设计如下:

第一步,启动程序,传送步进移位值、高速计数器初始值和传送D0的低4位到Y0-Y3。

第二步,启动按钮按下,执行定时指令。

第三步,正转按钮切换执行正转、反转。

第四步,执行减速和加速。

第五步,停止运行。

▼ 5UPLC定时器类型

其次,我们再用ST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ST语言编写:

ST语言程序如下:

DMOV(SM402,H13264C89,D0);

MOV(SM402,500,D2);

MOV(SM400,D0,K1Y0);

FF(X0,Y4);

OUTHS(NOT T0 AND Y4,T0,D2);

DROLP(T0 AND X1,4,D0);

DRORP(T0 AND NOT X1,4,D0);

INCP((D2<1500)AND X3 AND SM409,D2);

DECP((D2>200)AND X2 AND SM409,D2);

MOV(NOT Y4,0,K1Y0);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