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系统中PLC与DDC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4-04-29):
前言:
关于楼宇自控系统中的PLC与DDC,两者之中区别在哪?对比起来哪个更有优势呢?大多数人都未深入了解,而混乱于卖PLC的人说PLC好,卖DDC的人说DDC好...那如果明天出一个ABC后大家肯定又说ABC好,下面客观的对PLC的现状与DDC控制器进行了比较,分别从工作原理、应用领域、网络特性、专业性、上位机软件特性、扩展性、安全性和调试繁简度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1)PLC的工作原理
PLC即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定义:“PLC是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及其有关的外围设备都应该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展其功能的原则而设计。”
(2)DDC的工作原理
DDC即直接数字控制器,其中“数字”的含义是控制器利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实现其功能要求;“直接”说明该装置在被控设备的附近,无需再通过其他装置即可实现控制器对被控设备的测控功能。
PLC与DDC之间有何区别,在哪个应用在楼宇自控系统中更有优势,如下做比较:
1.结构差别:
DDC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组成的系统是分层的结构,可以实现点对点的通讯,而PLC只是一种控制“装置”,常用于生产线上某个部位的控制,组成的系统通过特有协议的现场总线连接,PLC通过上位机与其他PLC通讯;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
2.应用领域:
DDC是由PLC发展而来的,PLC是专门应用在工业自动化方面的,在国内几乎全部的工业生产流水线控制系统,火力发电厂控制系统,钢铁厂控制系统都是应用了PLC系统,目前也有相当一部分楼控系统也应用了PLC。楼宇自控DDC是生产厂家根据楼宇自控特点从PLC发展而来的,与PLC的区别其实只是在其内部固化了一部分程序,但同时也缺少的PLC的灵活性和应对复杂电磁干扰环境的能力。
3.协议差别:
DDC系统一般支持多种协议标准,集成接口丰富,集成第三方设备的能力很强,系统自身的扩展性与开放性更好;而PLC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其在与别的PLC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一般是专有的现场总线标准,与第三方设备的集成能力相对较差。
4.软件特性:
DDC系统的上位机软件多为专用软件,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不兼容,每个厂家的软件都有不一样,而且很多是英文的,这对技术员来讲更是恶梦的开始。而PLC系统上位机软件既可是专用软件,又可是通用组态软件,现在国内通用组态软件都是纯中文的,组态灵活方便。通用组态软件能应对复杂的工业控制系统,对区区楼控又何在话下。再说无论是PLC系统还是DDC系统的调试都是有专业调试人员完成组态,再培训业主操作管理,对业主来讲其实是一样的,反观通组态软件既能实现专业软件的所有功能,又能实现专业软件很多不能实现的功能(如高仿真界面、人声报警、用户定制功能等)。
5.扩展性:
谁都知道PLC系统是通用性、开放性系统。现阶段大多数PLC系统与大多数DDC系统操作员站之间用的都是TCP/IP协议,都可以做到有网络就可接入。而目前DDC系统软件按用户数收取昂贵费用,令大部分已完工的楼控系统对分控操作站想要而不敢想啊!PLC系统正好有此优势。
6.专业性:
PLC(如常用的西门子S7200和S7300)是通用的工控产品,没有内置经过严格实验的能源管理及节能程序;需要非常专业的设计人员做大量的现场调试工作,调试周期长。DDC固化专业版软件,有标准应用程序和经过严格实验的PID算法及能源管理程序等特殊的功能,DDC通常有:峰值负载控制、优化启停控制、优化设备调度、节约能源周期控制、多种空调运行模式、临时计划更换、节假日时间表、基础日历时间表、事件时间表,趋势记录和报表等功能。
7.模块化:
PLC还分大、中、小、微PLC,如S7-200属于西门子微型PLC,S7300属于西门子较低性能系列,可以带的点数很有限,组成的网络规模有限,不易扩展。DDC有多种模块化系列可以选择,适合不同的空调工艺,IO点数配比合理,有适当冗余。
8.安全性:
DDC出现故障时,可在线更换,不影响本网络上其他DDC的网络通讯,DDC自身可以独立工作,中央操作站可以在不需要时停机,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PLC单元模块发生故障时,不得不将整个系统停下来,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PLC依靠上位机工作。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想象一下:一个火力发电厂正在发电,突然一个PLC模块坏了,如像上述所说的要将整个系统停机才能更换,那会是怎样的后果,锅炉都有可能爆炸啊!呵呵!比楼控后果要严重得多吧!现在很多PLC系统的模块都是热拔插、热备冗余(这几个功能,楼控好像是这几年向PLC学的吧),PLC是面向工业环境开发的,在复杂的工业控制环境下模块的故障或系统停机都可能产生重大事故或人员伤亡,可靠性要求较DDC又何止高一等啊!不知上述论述是怎么产生的。PLC控制核心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期可靠、无故障运行,并且易接线、易维护、隔离性好、抗腐蚀能力强,能适应较宽的温度变化范围,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MTBF)大于15年。
9.调试繁简度:
由于应用的控制领域不同,PLC系统调试比较麻烦,DDC系统调试起来容易。而对于PLC构成的系统来说,工作量极其庞大,首先需要确定所要编辑更新的是哪个PLC,然后要用与之对应的编译器进行程序编译,最后再用专用的机器(读写器)专门一对一的将程序传送给这个PLC,在系统调试期间,大量增加调试时间和调试成本,而且极其不利于日后的维护。在控制精度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在大中型控制项目中(500点以上),基本不采用全部由PLC所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原因。对日后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高。
所以DDC系统要比PLC系统在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总之,由于应用的领域不同,DDC和PLC在工作方式、网络通讯、系统功能、专业性、扩展性、安全性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几个楼控系统由完全由弱电集成商调试成功过,成功的楼控都是由经验丰富的调试工程师全程参与完成的。而经验丰富的调试工程师是用PLC还是DDC就没有关系了。
目前现状:
1、BA系统用DDC和PLC的都有,商用大楼,宾馆酒店,小区,写自楼用DDC的交多,厂房,医药厂等有部分是用PLC
2、近年来PLC在BA系统的应用在迅速增加
分析原因:
1、DDC在分散控制更显优势,例如,某大楼36层,空调系统采用新风机组加FCU,每层2台新风机组,这样当然是用DDC 有优势,每层放一台相应点数的DDC,很方便,又省管线;在大的厂房项目上,由于设备的位置相对集中,PLC就显出优势了。
2、近年来PLC的设备成本在逐步下降,这也是PLC在BA系统的应用在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找差异
1、从编程难度上,PLC比DDC复杂,同样一个初学者学DDC会比较快,这样就造成DDC的编程调试成本比PLC底。我本人做过用PLC编程和DDC编程。
2、目前三大品牌的DDC价格还比价偏贵,PLC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旧的系列产品在日益下降!
改善构思
1、DDC的硬件设备需进一步降低,目前的价格生产厂商赚的太多,工程商的利润太底了。
2、DDC的编程平台应该中文化,这样中专毕业去做工程师都是小菜一碟了。
3、DDC软件费用太高,认为软件开发就是产品生产商应该提供的服务,建议软件免费!
4、设计院对BA的设计还不够规范,应该改善
小结:
DDC是由PLC发展而来的,是生产厂家专门针对楼控市场而设计的,其与PLC最大的优势是固定的一部分控制程序,其它性能方面与PLC差不多。但,DDC由于只针对楼控这一个专业细分市场,全国市场容量不大,是其价格却较高的根本原因。在楼控系统中从理论上说DDC和PLC都可以应用,但DDC更专业,而PLC成本相对较低,实施难度相对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