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常用PLC各系列简介大全,选型必看!

楼主(2024-04-29):
常用PLC各系列,以及其特点、简介大全。包括了西门子、三菱、基恩士、松下,以及施耐德、台达、信捷等...
题图:S7-1500 PLC接口模块
来源:机电之家

常用PLC系列简介大全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西门子
  • LOGO和S7-200是超小型化的PLC,适合于单机控制或小型系统的控制,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自动检测、监测及控制等。
  • S7-300是模块化小型PLC系统,可用于对设备进行直接控制,可以对多个下一级的可编程序控制器进行监控,还适合中型或大型控制系统的控制,能满足中等性能要求的应用。
  • s7-300针对的是中小系统,他的模块可以扩展多达32个模块,背板总线也在模块内集成,它的网络连接已比较成熟和流行,有mpi、工业以太网,使通讯和编程变得简单,选择性也比较多,并可借助工具进行组态和设置参数。
  • s7-400:同300的区别主要在于热启动(wrst)这一部分,其他基本一样。它还有一个外部的电池电源接口,当在线更换电池时可以向ram提供后备电源。
  • S7-1200是紧凑型PLC,是S7-200的升级版,具有模块化、结构紧凑、功能全面等特点,适用于多种应用,能够保障现有投资的长期安全。
  • S7-1500是新一代大中型PLC,比S7-300/400的各项指标有很大的提高,专为中高端设备和工厂自动化设计,可供用户使用的充足的资源和超高速的运算处理速度,拥有卓越的系统性能,并集成一系列功能,包括运动控制、工业信息安全,以及可实现便捷安全应用的故障安全功能。[1]

三菱
  • FX1S:三菱PLC是一种集成型小型单元式PLC。且具有完整的性能和通讯功能等扩展性。如果考虑安装空间和成本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 FX1N:是三菱电机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普及型PLC。具有扩展输入输出,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扩展性。是一款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三菱PLC。
  • FX2N:在当时,是三菱PLC是FX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具有高速处理及可扩展大量满足单个需要的特殊功能模块等特点,为工厂自动化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 FX3U: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可能称得上是小型至尊产品。基本性能大幅提升,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FX3U系列产品为FX2N替代产品。
  • FX3G: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基本单元自带两路高速通讯接口(RS422&USB,内置高达32K大容量存储器,标准模式时基本指令处理速度可达0.21μs,控制规模:14~256点(包括CC-LINK网络I/O),定位功能设置简便(最多三轴)。
  • Q系列:大型PLC,Q系列产品高性能、低成本的要求,三菱电机自动化特推出经济型QUTESET型三菱PLC,即一款以自带64点高密度混合单元的5槽Q00JCOUSET。另一款自带2块16点开关量输入及2块16点开关量输出的8槽Q00JCPU-S8SET,其性能指标与Q00J完全兼容,也完全支持GX-Developer等软件,故具有极佳的性价比。[2]

欧姆龙
  • NX7:运动控制、PLC、安全、图像传感器、HMI的一体化。
  • NX1:兼顾信息活用、安全对策、 品质管理和生产效率。
  • NX1P:集高功能运动控制和实现现场LoT的网络于一身的Sysmac入门机型。
  • NJ:运动、PLC、视觉控制的一体化。
  • CP:内置脉冲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串行通信功能的一体PLC。
  • CJ1:综合自动化控制和过程控制的必要功能,无底板结构、更灵活的小型PLC。
  • CJ2:继承CJ1的所有功能,并在性能、功能上全新升级。
  • CS1:丰富的CPU、高功能单元构成自动化控制和过程控制为一体的可编程中型PLC。
  • C200HX/C200HG/C200HE:实现生产现场的智能化、信息化的可编程中型PLC。
  • CPM:将触摸屏和控制器封装在一起的一体化控制器。
  • PLC过程控制:时序控制与过程控制融合的PLC仪表系统。实现应用搭配的最适合的系统了。
  • C120:暂无。
  • SK20/SP10/SP16/SP20:暂无。[3]

松下
  • FP0R:超高速运算处理速度(80ns/步)。程序32K步。标准配备编程口USB2.0。
  • FP0H:适合小型装置!位置控制RTEX单元,配备双端口Ethernet。
  • FP7:远程I/O单元。
  • FP-X0:新一代多功能、经济型PLC。本体配备继电器和晶体管混合型输出。推出新型控制单元,适用于立体停车库行业。
  • FP-XH:新增FP-XH通用型控制单元AFPXHC38AT。
  • FPΣ:超小型,高性能。最大输入输出可达384点。程序容量32K步,可充分确保注释区域。配置RS485端口,温度调节简单。
  • FP0:超小型PLC的标准型。最大输入输出可达128点。A/D,D/A,热电偶,I/O链接等丰富的扩展单元可供选择。
  • FP2SH:扫描时间1ms/20k步,实现了高速处理的高性能模式。
  • FP-X:配备标准USB端口,高程序容量32K步,可确保充分注释区域,Tr输出为脉冲输出,内置4轴。
  • BX:板型控制器,有利于系统黑箱化。对应使用梯形图程序语言的板型控制器。模拟输出板,继电器输出板。[4]

基恩士
  • KV-Nano:合理定价包装型、高速、功能全面的 PLC。
  • KV-7000:超越PLC 常识的全新速度与存储完全无需梯形图的通信 KV-X COM定位、运动控制系统 KV-X MOTION以最多8 种语言存储软元..
  • KV-5000/3000:CPU 单元 KV-5000/3000[NEWS] 实时PLC KV-5000 Ver.2/3000 Ver.2 新功能 ...
  • Visual KV:精巧的设计PLC‍‍易于扩展,便于利用的Ladder Builder(梯形图建筑者)软件‍‍用户易操作的设计‍‍Visual KV是一款高速小巧的装置,是...
  • KV-P:KV-P 系列 日本基恩士KEYENCE PLC 可翻转三色信息显示面板 • 该类产品中本品速度最为快捷,最低扫描时间为140...
  • KZ:特性Keyence的KV系列提供数种适用的扩展单元以增加I/O数。用KV系列可以容易地扩展I/O口的个数。世界上最小的PLC!数种扩展选择20kHz...
  • KV-1000:同行业最快加快对性能和简易操作的控制。装有执行梯形图专用引擎 “KV-VELOCE※”新开发的32bit梯形图专用 引擎“KV-VELOCE”,通过与32...
  • KV-M:采用「Motion Flow」,可以削减程序工时 • 只需1个单元即可实现同步控制 • 采用BUS SYSTEM,可以发挥CPU的高速性能。[5]

台达
  • ES:系列性价比较高,可实现顺序控制。
  • EX:系列具备数字量和模拟量I/O,可实现反馈控制。
  • EH2:系列具备数字量和模拟量I/O,可实现反馈控制。
  • PM:系列可实现2轴直线/圆弧插补控制,最高脉冲输出频率达500kHz。
  • SA:系列内存容量8k steps,运算能力强,可扩展8个功能模块。
  • SC:系列具有100k Hz的高速脉冲输出和100k Hz的脉冲计数。
  • SS:系列外形轻巧,可实现基本顺序控制。
  • SX:列具有2路模拟量输入和2路模拟量输出,并可扩展8个功能模块。
  • SV:系列外形轻巧,采用了CPU+ASIC双处理器,支持浮点运算,指令最快执行速度达0.24μs。[6]

信捷
  • XC1(经济型)(控制点数:10/16/24/32)小点数的控制系统,适用于一般性的应用场合,功能相对简易,可进行逻辑控制、数据运算等一般功能。
  • XC2(基本型)(控制点数:10/16/24/32/42/48/60)具备一般数据处理、高速计数、高速脉冲输出、通讯等功能,更快的处理速度,相当于XC3系列的2倍,部分寄存器稍少,能满足大多数需求,不可外扩模块,但可接BD板实现温度等控制(14/16/42点除外)。
  • XC3(标准型)(控制点数:14/24/32/42/48/60)XC系列中的标准机型,功能齐全,除具有一般数据处理功能外,还具有高速计数、高速脉冲输出、通讯、PWM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功能、支持扩展模块和BD板的连接(14点不支持任何扩展, 42点不支持BD板),可满足各种使用要求。
  • XC5(增强型)(控制点数:24/32)除具备XC3的全部功能外,还支持4轴脉冲输出、扩展模块和BD板的连接等功能,内部资源空间也更大。
  • XCM(运动型)(控制点数:60)可实现10轴脉冲输出,同时支持普通PLC的绝大部分功能,如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不支持扩展模块,但支持BD板的连接。
  • XCC(高性能)(控制点数:24/32)更快的指令处理速度,最多可支持5路脉冲输出、5路AB相高速计数,支持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可实现两轴联动、插补、随动、坐标转换等功能,也支持普通PLC的绝大部分功能,包括高速脉冲、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支持扩展模块和BD板的连接。
  • 包含XD2(基本型)(控制点数:16)XD系列中的基本机型,功能基本齐全,除具有基本的数据处理功能外,还支持高速脉冲输出、高速计数、通讯、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功能,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2倍),能满足基本需求,但不支持外接扩展模块和扩展BD、扩展ED。
  • XD3(标准型)(控制点数:16/24/32/48/60)XD系列中的标准机型,功能齐全,除具有一般的数据处理功能外,还具有高速计数、高速脉冲输出、标配时钟、通讯(Modbus RTU/ASCⅡ)、PWM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功能、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2倍)、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0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可满足各种使用需求。
  • XD5(增强型)(控制点数:24/32/48/60)除具备XD3系列的全部功能外,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5倍),具有更大的内部资源空间。本体带有串口、一个 USB下载口,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6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
  • XDM(运动控制型)(控制点数:24/32/48/60)支持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可实现两轴联动、插补、随动等功能,可实现4轴独立脉冲输出,最多支持10轴脉冲输出,同时支持标准型PLC的几乎全部功能,如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5倍),可插SD卡用于存储数据,本体带有一个串口、一个USB下载口(支持高速下载、监控,速度可达12M),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6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
  • XDC(运动控制型)(控制点数:24/32/48/60)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5倍),支持浮点运算,最多可支持2路脉冲输出,4路AB相高速计数,同时支持标准型PLC的几乎全部功能,如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6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可插SD卡用于存储数据,本体带有两个串口、支持运动控制总线,同时通过总线控制20个轴运行。
  • XG1系列:XG1系列是信捷最新款的模块化中型PLC,目标直指国内高端市场。它的强大特点如下:
    (1)超强运动控制支持功能;
    (2)CPU处理速度全面提升;
    (3)可靠性更高;
    (4)新增以太网口通讯,方便快捷,功能强大,适应性更强。
  • XL3系列是信捷推出的一款新型超薄PLC,它的特点是:
    (1)超薄外观,小巧实用,适应于各种工业环境;
    (2)兼容性优越;
    (3)最多支持 10个扩展模块;
    (4)突出的性价比;
    (5)节省安装空间。[7]

施耐德
  • Twido:小型PLC,可完成一般的自动化任务,比西门子S7-200性能稍弱,编程平台是TwidoSoft或TwidoSuite。
  • M218:小型PLC,可完成一般的自动化任务,比西门子S7-200性能稍弱,编程平台是SoMachine。
  • M238:面向OEM自动化的小型专用PLC,可完成较复杂的OEM自动化任务,跟西门子S7-200性能接近,编程平台是SoMachine。
  • M258:中型PLC,跟西门子S7-300性能接近,但结构有所差异,更接近于倍加莱、倍福、万可的产品,编程平台是SoMachine。
  • M340:中型PLC,跟西门子S7-300性能接近,编程平台是Unitry。
  • Premium:中型PLC,跟西门子S7-300性能接近,新的编程平台是Unitry,原来是PL7 Pro。
  • Quantumn:大型PLC,跟西门子S7-400性能接近,新的编程平台是Unitry,原来是Concept。
  • Neza:小型PLC,Modicon Nano的中国版,编程平台是PL707。
  • Micro:小型PLC,原来面向小型自动化应用的一代产品,编程平台是PL7。
  • 984:大型PLC,Modicon Quantumn的前一代产品。[8]

AB(罗克韦尔)
  • ControlLogix系列:这是AB最具有实力的大型PLC系统,模块化结构,支持热插拔,冗余,无限I/O,支持EtherNet/IP,ControlNet,DeviceNet等网络通讯,支持顺序控制,运动控制,传动控制和过程控制,功能十分强大,应用也十分广泛,如果是大型项目,推荐使用此系列。
  • CompactLogix系列:这是AB的中型PLC系统,模块化无机架式结构,不支持热插拔,支持EtherNet/IP,ControlNet,DeviceNet等网络通讯,支持顺序控制,运动控制,传动控制和过程控制,传言说AB用此系列代替SLC500系列,但客户认可度并不高,一方面大型系统方面有ControlLogix,而中小型系统有具有长期应用实践价格略为低廉的SLC500,所以它的推广举步维艰。
  • FlexLogix系列:分布式系统,支持热插拔,用于设备现场的分布式应用。可以选择处理器作为独立的分布式控制器使用,也可以选择通讯适配器带I/O作为分布式I/O站使用。使用Flex I/O分布式站,可以降低项目成本。
  • SLC500:小型控制系统,模块化机架式结构,不支持热插拔,应用十分广泛。
  • MicroLogix:微型控制系统,其中分为MicroLogix1000,1100,1200,1500四个系列,其中1100是刚推出的,集成了以太网通讯口。[9]

GE-Fanuc
  • 90TM Micro PLC:是GE FANUC 系列90TM PLC家族的一员。其紧凑的 物理设计,简易的安装方式,强大的控制功能,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可用于许多经费紧张,低成本的小规模控制场合。
  • GE FANUC 系列90-30:是由一系列的控制器,输入/输出 系统和各种专用模板构成的,它适用于工业现场各种控制需求。[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