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七:可调整逻辑 ...
西门子s7-200 smart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七:可调整逻辑关系的8...

楼主(2024-04-29):
声明:本文中分享LBC库内容,及项目案例;均来自西门子官方工业学习平台网站,请遵守西门子使用许可;本样例仅供学习测试使用,请谨慎用于实际生产中,若有此引发的任何风险,将由使用者自行负责;
一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概述
1.1 通用描述
SMART 的基本控制库(LBC)提供了基本的控制模块,根据西门子编程风格指南和PLC Open 为标准化概念编程。
1.2 硬件及软件需求
本应用软硬件的需求为了使得本应用案例成功运行,必须满足以下硬件和软件需求。
硬件
S7-200 SMART CPU 控制器:
• SIMATIC S7-200 SMART 产品家族
软件
• STEP 7-Micro/WIN SMART
二
8路连锁功能块应用描述
intetlock
:就是联锁,是为了设备安全或人身安全而设计的联锁,有电气联锁和机械联锁,电气联锁有软件联锁和硬件联锁,软件联锁比如在程序上做联锁,使电气元件无法输出,硬件联锁是在硬件线路上切断电源;
在控制系统中,通常设备或执行机构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才能执行相应动作。
有一些条件即在任何状态下都必须满足,设备或执行机构才能动作;前者通常称为
连锁条件
,例如:系统急停、热继电器故障等;
另有一些条件只需要工艺状态到达某种状态,设备或执行机构即可动作;后者通常称为
工艺条件
,例如:液位控制水泵启停,液位状态就是工艺条件;
在PLC程序设计过程中,通常将连锁条件单独处理,有如下好处:
连锁条件和工艺条件分开,程序逻辑更加清晰,方便阅读和理解;;
对于同类或同工艺段设备,可以公用连锁条件,避免程序中多次重复插入;
维护及修改简单,可防止连锁遗漏;
本文中8路连锁块即将8个输入状态,按照
组态的逻辑
输出1个连锁状态,两个8路连锁也可以组合成16路连锁;
该功能块可应用于连锁状态比较复杂的场景,例如如果连锁条件过多,可将连锁条件再进行细分为急停连锁、阀门连锁、传感器连锁等等;当然,简单的场景也可以使用,只需要将用不到的管脚分配常1或者常0即可;
三
库文件使用说明
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在左侧导航器中,右键“库”,选择“打开库文件夹”选项
image-20240419143316448
将下载后的库文件“InterLock8.smartlib”,复制到库文件夹中;
image-20240428154622802
在“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左侧导航器中,右键“库”,选择“刷新库”即可看到库添加成功;
image-20240428154839530
四
8路连锁功能块使用说明
8路连锁功能块
image-20240428154922533
引脚输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EN
BOOL
程序块使能,一般使用 SM0.0
in1
IN
BOOL
输入 1
in2
IN
BOOL
输入 2
in3
IN
BOOL
输入 3
in4
IN
BOOL
输入 4
in5
IN
BOOL
输入 5
in6
IN
BOOL
输入 6
in7
IN
BOOL
输入 7
in8
IN
BOOL
输入 8
logic1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2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3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4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5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6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7
IN
BYTE
逻辑 1(1 与,2 与非,3 或非,4 或)
logicOut
OUT
BOOL
逻辑输出
fault
OUT
BOOL
错误输出(logic输入只能是1,2,3,4,超出此数值即报错)
注意:逻辑 1 代表输入 1 和输入 2 之间的逻辑,逻辑 2 代表输入 1 和输入 2 之间逻辑的结果和输 入 3 之间的逻辑,依次类推。****(可查看库文件,更容易理解)
五
HMI画面参考
软件资源分享一: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 Modsim32
软件资源分享二:s7-200 smart 编程软件 V2.3~V2.8整合分享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精彩(smart line V4)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2
软件资源分享四:TIA Portal V15~V18编程软件 分享+s7-200 smart 技术应用汇总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博图编程软件 TIA Portal V19 软件更新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资源分享六:EPLAN Electric P8 2024 | Eplan 2024 中文版软件介绍+保姆级安装教程
软件分享七:使用NetToPLCsim实现触摸屏、上位机与西门子PLC-SIM仿真软件的在线无硬件通讯测试(附下载链接+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