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维懂百科——Siemens触控屏简单故障处理

楼主(2024-04-29):
历史分享

西门子博途中的单个实例、多重实例和参数实例的区别

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口易损坏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办法

关于西门子的CYCLE800 编程

西门子S7-1200连接不上电脑

西门子实用分享

维懂百科——西门子WINCC与SiemensPLC通讯连接

将西门子SIEMENS1200系列CPU添加到组态

维懂百科——西门子WINCC与SiemensPLC通讯连接

Siemens数控系统怎么切换测量系统?

siemens电机型号的一点点介绍

SIEMENS系统常见维修功能(零点设置,最大扭矩监控,屏蔽轴)

[ 上下滑动 查看更多]
1. 故障描述:触摸屏安装驱动程序后第一次启动触摸屏无响应
故障分析首先确认触摸屏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应关机后正确地连接所有线路。然后检查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它们,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2. 故障描述: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触摸无反应
故障分析1)检查在Wlndows9x的“显示器节能设置”中是否设置了关闭硬盘。方法是在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命令,再从对话框中选择“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卡,单击“设置”按钮,将参数设置为除“电源方案”为“始终打开”外,其余均为“从不”。2)某些应用场合,由于接地性能欠佳,会因为控制盒外壳布满了大量的静电,从而影响控制盒内部的工作电场,导致触摸逐渐失效。此时用一根导线将控制盒外壳接地,重新启动即可。3)由于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时在触摸屏的表面布满了声波,如果长期不擦触摸屏,导致灰尘积累过多,阻挡了波的反射条纹,会造成触摸屏不能正常工作。对于触摸显示器可用干净的名片或纸币透过显示器前罩与触摸屏的缝隙轻轻将四周反射条纹上的灰尘擦去,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对于触摸一体机可打开显示器的前罩,用干净的毛巾将四周反射条纹上的灰尘擦去,然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4)许多触摸一体机触摸屏控制盒采用从一体机电源取电的方式而非从主机取电,所以还应检查一体机电源5V输出是否正确,有时瞬间电流过大,致使熔丝被烧,此时需更换熔丝。3.故障描述:西门子触摸屏点击精度下降,光标很难定位。
故障分析1)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波屏---Capberate按钮)。2)如果是新购进的触屏,请试着将驱动删掉,然后将主机断电5秒钟开机重新装驱动。3)如果上面的办法不行,则可能是声波屏在运输过程中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无法完全修复,你可以反方向(相对与鼠标偏离的方向)等距离偏离校准靶心进行定位。4)如果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不准,则可能是屏四周的反射条纹或换能器上面被灰尘覆盖,如果您使用的是我公司KA型机柜,您可以打开上盖用一块干的软布蘸工业酒精或玻璃清洗液清洁其表面,再重新运行系统,注意左上,右上,右下的换能器不能损坏.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5)西门子触摸屏表面有水滴或其它软的东西粘在表面,触摸屏误判有手触摸造成表面声波屏不准,将其清除即可。4.故障描述:西门子触摸屏不能校准
故障分析1)如果您使用的是联想的主机,它里面预装MOUSEWARE软件与触摸屏驱动冲突,请删除此软件重新启动运行校准程序。2)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请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3)可能是触摸屏驱动安装异常,请删掉驱动重新安装。(从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删除。)4)有可能是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大量的灰尘覆盖导致不能进行校准,如果您使用的是机柜您可以打开上盖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注意左上,右上,右下的换能器不能损坏.启动计算机并校准。

内容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