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个S7-1500下载文本库出错的补救办法! ...
教你一个S7-1500下载文本库出错的补救办法!

楼主(2024-04-29):
【导读】当S7-1500的下载被中止并且显示下面的错误信息:"The text libraries exceed <..> megabytes and cannot be downloaded to the CPU",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一)
问题分析
(1)CPU中文本(例如报警文本)的存储空间受系统的限制,并取决于所使用的CPU类型。下表概述了每种CPU类型的报警文本的存储容量。
CPU 类型(> V14)文本的可用存储空间S7-1510-1513
ET 200SP
Compact CPUs
3.0 MBS7-1515-15164.5 MBS7-1517-15187.5 MBPLCSIM
Software Controller
7.5 MB(2)报警文本的存储使用不同的TIA Portal选项:
可编程的用户报警
程序报警
S7-GRAPH
ProDiag
系统生成的警报
系统诊断
运动控制信息
安全信息
SINUMERIK 信息
注意:目前在TIA Portal中没有显示或信息表明内存负载的当前状态。因此,只能在下载到CPU时获得内存已满的信息。
(二)
补救措施
在下载CPU时如出现上述的错误信息,可用以下补救方法:(1)更换如上表所示的有更多报警文本内存可用的CPU。例如,从S7-1515 CPU换到S7-1516 CPU没有区别,因为它们的报警文本存储空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使用下一档的S7-1517 CPU。(2)在停止模式下,将PLC文本列表下载到CPU。如果在运行模式下将文本列表下载到CPU,则CPU会为文本更改占用额外的存储空间。更新后的文本列表中不再需要的部分只有在下载之后才会被删除。在停止模式下,删除在下载期间完成。(3)在“语言和资源>项目语言”下的项目导航中禁用不需要的项目语言。保存和编译项目,并将项目数据下载到CPU中。CPU中每个启用的语言还占用额外的存储空间。(4)通过GSD(ML)将SINAMICS驱动器作为CPU的IO设备,以减小运动消息的大小。每个驱动器在项目中既可以作为单独网络中的Startdrive对象,也可以作为项目中的GSD(ML)。GSD文件中的文本比Startdrive中的运控文本占用更少的内存空间。(5)避免使用特殊字符,因为它们会占用更多的存储空间。
对于Cyrillic 或far-east 字符集,一个字符最多可以占用4个字节;
扩展ASCII范围内的文本列表引用的控制字符占用2个字符(8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