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通讯诊断与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24-04-29):
(一)连接诊断

(1)在线视图中的连接表
在 STEP 7 的“设备与网络”(Devices & networks) 编辑器中选择了一个 CPU 后,将在连接表的在线视图中显示连接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在连接表中选择连接之后,可在“连接信息”(Connection information) 选项卡中查看详细诊断信息。如下图所示:

“连接信息”(Connection information) 选项卡有连接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连接信息”(Connection information) 选项卡有地址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2)通过 Web 服务器进行诊
通过 CPU 的集成 Web 服务器并使用 Web 浏览器,可以从 CPU 分析诊断信息。在“通信”(Communication) 网页中,可在各个选项卡中查看通过 PROFINET 进行通信的以下信息:
• 有关 CPU 的 PROFINET 接口的信息(例如,地址、子网、物理属性)。
• 有关数据传输质量的信息(例如,正确发送/接收的数据包数量)。
• 有关分配的/可用的连接资源的信息。
• “连接状态”(Connections status) 页面类似于 STEP 7 中的视图,还通过详细视图提供所有连接的概览。
(3)用户程序中的诊断
在编程 T_DIAG 指令时,可使用用户程序来评估有关 CPU 的已组态和已编程连接的诊断信息。
(二)紧急IP地址

如无法通过 IP 地址访问CPU,可为CPU设置临时紧急地址(紧急 IP)。可通过此紧急地址重新建立与CPU的连接,以便加载具有有效 IP地址的设备组态。可设置紧急地址,而不受 CPU 的保护等级限制。(1)何时需要紧急地址?
下列情况下无法访问 CPU:
• PROFINET 接口的 IP 地址已被分配两次。
• 子网掩码设置错误。
(2)要求
• 在 STEP 7 的设备组态中,已为 IP 协议选择“在项目中设置 IP 地址”(Set IP address inthe project)。
• CPU 处于 STOP 模式。
(3)使用紧急地址恢复有效的设备组态步骤
• 使用 DCP 工具设置 CPU 接口的紧急地址。例如SIMATIC Automation Tool 有一个DCP命令“定义 IP 地址”(Define IP address)。CPU的维护LED灯亮起。诊断缓冲区还显示以太网接口的紧急地址已激活。
• 将具有有效 IP 地址的 STEP 7 项目加载到 CPU 中。
•  关闭 CPU 并再次打开。将重置紧急地址。
(4)结果
CPU 以有效的 IP 地址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