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PLC与显控触摸屏485通讯在线仿真连接的步骤 ...
S7-200SMART PLC与显控触摸屏485通讯在线仿真连接的步骤

楼主(2024-04-29):
说到S7-200SMARTPLC通常都采用以太网通信及交换数据,比如威纶通触摸屏现都支持网口与200SMART通信控制,那么9针串口是否还支持与威纶通触摸屏进行通信呢?那肯定是可以的,那么如何进行操作通信呢?通信需要注意哪些呢?接下来进入技术百科时间。
一、编写简易程序
第一步:编写起保停控制程序
温馨提醒:PLC输入点使用内部M地址作为触摸屏控制地址,触摸屏不能直接关联输入点I,必须采用M或V地址进行转换。
二、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
第一步:点击新增设备/服务器
第二步:设备属性设置对应参数选项
设备类型:SiemensS7-200 SMART PPI
接口类型:RS-4852W
COM:需和编程电缆插入电脑COM端口一致,这里是COM3。
波特率:需和编程软件保持一致,这里是9600,其它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设备预设站号:需和编程软件保持一致,这里是2。
第三步:回到系统参数界面,点击确认
三、设计触摸屏控制画面
第一步:关联按钮、指示灯PLC对应地址
M0.0=启动按钮
M0.1=停止按钮
Q0.0=电机运行
第二步:演示效果
四、注意事项
1、威纶通串口在线仿真必须是带COM口编程电缆,如若西门子原装USB-PPI电缆是没有COM口的,只有USB口是不能进行连接仿真的。
带COM端口编程电缆,如下图所示:
西门子原装PPI电缆或不带COM端口编程电缆,如下图所示:
2、连接时,COM端口、波特率、设备预设站号必须和PLC及编程软件保持一致,否则通信失败。
以上即为威纶通触摸屏和S7-200SMARTPLC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