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精智面板与三菱 iQ-R 系列 PLC集成以太网口通信

楼主(2024-04-30):
(一) 说明
      西门子精智系列面板支持通过 MC TCP/IP 协议与三菱FX3 或Q 系列PLC 进行TCP 方式的通信。如果 PLC 为 MELSEC iQ-R 系列,那么通信的配置步骤可参考本文,本文将以 TP900 Comfort 及 MELSEC iQ-R04 PLC 来描述配置步骤。

(二) 测试环境
硬件环境:TP900 Comfort 、MELSEC iQ-R04 、直连网线
软件环境:WinCC Comfort V13 SP1 Update6 、 GX Works3 Version 1.015R

(三)TP900 Comfort 连接 CPU 集成的以太网口
3.1 PLC 型号
本文使用的三菱PLC 型号为MELSEC iQ-R04 PLC,如下图:

3.2 PLC 组态

新建项目,并选择相应的PLC 型号:

双击打开“导航-- 参数 -- R04CPU – 模块参数” ,并在打开的窗口中按照下图中红色方框标出位置配置“基本设置”中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等参数,IP 地址需根据实际网络情况配置,其他参数必须按照下图中配置。在配置好相应参数后双击“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中的“详细设置”打开以太网配置窗口。

打开以太网配置后(如下图),从右侧“模块一览”中的“以太网设备(通用)”中将“SLMP 连接设备”拖拽到“本站”下方,并选择“协议”为 TCP(协议类型必须选择 TCP),“端口号”可自行设置,本例中设置为 6000 。配置结束后点击“反映设置并关闭”按钮回到模块参数配置界面。

配置好以上参数后点击“模块参数”页面的“应用”按钮,然后点击菜单栏中“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按钮。

点击“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按钮后,在弹出的“在线数据操作”界面中选中“系统参数/CPU 参数”和“模块参数”后的复选框,然后点击“执行”按钮将配置的参数下载到 PLC 中。

注意:在完成下载后,必须对PLC 进行断电并重新上电,下载的配置才会生效。

3.3 精智面板组态

打开 WinCC V13 Comfort SP1 Update6 软件,并新建项目。

添加 TP900 精智面板。

双击左侧“项目树”中“连接”选项,并添加“Mitsubishi MC TCP/IP”协议,在“参数”中,设置“CPU 类型”为“Q”,设置 PLC 集成网口的地址,本例中为“192.168.0.139”,设置“端口”为 PLC 集成网口中设置的“SLMP连接设备”的“端口号”,本例中为“6000”。

建立所需变量。

组态画面,并将所需变量添加到画面中。

下载触摸屏项目。

选择“全部覆盖”,并点击“下载”按钮。

成功与PLC 建立连接。

(四)常见问题
4.1 无法将值写入PLC
可以正常读取PLC 数据,但通过IO 域或其他方式给变量进行赋值时,报出报警“190011……变量数值无法写入PLC”。

解决方法:
在 PLC 模块参数中将“RUN 中的写入允许/禁止设置”选项改为“批量允许(SLMP)”,然后重新下载 PLC 项目,并将PLC 断电然后重新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