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技术篇——S7通信

楼主(2024-04-30):
一、S7-1200 和 S7-1200 之间 S7 通信

S7-1200 的 PROFINET 通信口可以做 S7 通信的服务器端或客户端(CPU V2.0及以上版本)。S7-1200 仅支持 S7 单边通信,仅需在客户端单边组态连接和编程,而服务器端只准备好通信的数据就行。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1. S7-1200 CPU Clinet 将通讯数据区 DB1 块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 S7-1200 CPU server 的接收数据区 DB1 块中;
2. S7-1200 CPU Clinet 将S7-1200 CPU server 发送数据区 DB2 块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读到 S7-1200 CPU Clinet 的接收数据区 DB2 块中。
二、S7-1200之间 S7 通讯:在一个项目中操作。
使用 STEP 7 V15 在同一个项目中,新建两个S7-1200站点,然后做 S7 通讯。
2.1 使用 Step7 V15生成项目
使用 STEP7 V15 创建一个新项目,并通过“添加新设备”组态 S7-1200 站 client V4.1,选择 CPU1214C DC/DC/DC V4.1(client IP:192.168.0.10);接着组态另一个S7-1200站 server v2.0,选择 CPU1214C DC/DC/DC V2.0(server IP:192.168.0.12),如图 1 所示。

图 1 在新项目中插入2个 S7-1200 站点
2.2 网络配置,组态 S7 连接

在“设备组态”中 ,选择“网络视图”栏进行配置网络,点中左上角的“连接”图标,连接框中选择“S7连接”,然后选中client v4.1 CPU(客户端),右键选择“添加新的连接”,在创建新连接对话框内,选择连接对象“server v2.0 CPU”,选择“主动建立连接”后建立新连接,如图 2 所示。

图 2 建立 S7 连接
2.3 S7 连接及其属性说明

在中间栏的“连接”条目中,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S7_连接_1”,如图 3 所示。

图 3 S7 连接
点中上面的连接,在“S7_连接_1”的连接属性中查看各参数,如图 4 所示。
在常规中,显示连接双方的设备,IP地址。

在本地ID中:显示通讯连接的ID 号,这里ID=W#16#100(编程使用)。

在特殊连接属性中:可以选择是否为主动连接,这里client v4.1是主动建立连接。

在地址详细信息中:定义通讯双方的 TSAP 号,这里不需要修改。

图 4 连接的属性
配置完网络连接,双方都编译存盘并下载。如果通讯连接正常,连接在线状态,如图 5 所示。

图 5 连接状态
  2.4 软件编程

在 S7-1200 两侧,分别创建发送和接收数据块 DB1 和 DB2,定义成 10 个字节的数组,如图 6 所示。

图 6 数据块
注意: 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选择非优化块访问(把默认的勾去掉),如图 7 所示。

图 7 数据块属性-非优化的块访问
在主动建连接侧编程(client v4.1 CPU)在OB1中,   “I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S7 Communication”下,调用 Get、Put 通信指令,如图8所示。

图 8 发送接收指令调用
2.5 监控结果

通过在 S7-1200 客户机侧编程进行 S7 通讯,实现两个 CPU 之间数据交换,监控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 9 监控结果

往期推荐:S7-1200 技术篇——基本选型指南

                   S7-1200 技术篇——工艺功能介绍

                   S7-1200 技术篇——模拟量篇

有其他技术问题,可联系微信号:13840121680如果您需要SMART编程软件以及SMART LINE触摸屏软件,也可以联系此微信号(加微信号请备注公司+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