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虚拟机中S7-1500与Wincc如何连接?

楼主(2024-04-30):
【导读】西门子软件更新很快,但是兼容性并不是很友好,对于不同时期的工程项目,所用的软件版本也不同,因此利用虚拟机安装不同版本的软件就很有必要。下面将介绍虚拟机中S7-1500与Wincc的连接方法。

【一】虚拟机博途与1500连接(1)虚拟机网络适配器设置为桥接:复制物理网络连接状态未勾选。
(2)然后,主机有线网卡IP设为自动,无线网卡不要连接WiFi,虚拟机网卡设置为plc同段地址,就可以连接了。【二】Wincc建立1200/1500连接(1)打开控制面板,设置PG/PC,点添加/删除。
(2)新建访问点命名为S71500或者其它名称均可,点添加。
(3)选择“是”,点击“关闭”,接下来为新建的访问点分配参数,从“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择本地网卡有“Auto”后缀那个,点确定。
(4)再点确定。
(5)然后再在wincc中,新建项目,打开变量管理,右键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1200/1500,右键OMS。
(6)选择新建连接,可以重命名,然后右键新建的连接,如1500,选择连接参数,IP地址填写PLC上设置的,访问点选择PG/PC刚建立的那个,系列选择对应的即可,点击确定,OK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