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楼主(2024-05-01):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一、简述
1、 开关量也称逻辑量,指仅有两个取值,0或1、ON或OFF。它是最常用的控制,对它进行控制是PLC的优势,也是PLC最基本的应用。
开关量控制的目的是,根据开关量的当前输入组合与历史的输入顺序,使PLC产生相应的开关量输出,以使系统能按一定的顺序工作。所以,有时也称其为顺序控制。
而顺序控制又分为手动、半自动或自动。而采用的控制原则有分散、集中与混合控制三种。
2、 模拟量是指一些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如电压、电流、压力、速度、流量等。
PLC是由继电控制引入微处理技术后发展而来的,可方便及可靠地用于开关量控制。由于模拟量可转换成数字量,数字量只是多位的开关量,故经转换后的模拟量,PLC也完全可以可靠的进行处理控制。
由于连续的生产过程常有模拟量,所以模拟量控制有时也称过程控制。
模拟量多是非电量,而PLC只能处理数字量、电量。所有要实现它们之间的转换要有传感器,把模拟量转换成数电量。如果这一电量不是标准的,还要经过变送器,把非标准的电量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1—5V、0—10V等等。
同时还要有模拟量输入单元(A/D),把这些标准的电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模拟量输出单元(D/A),以把PLC处理后的数字量变换成模拟量——标准的电信号。
所以标准电信号、数字量之间的转换就要用到各种运算。这就需要搞清楚模拟量单元的分辨率以及标准的电信号。例如:
PLC模拟单元的分辨率是1/32767,对应的标准电量是0—10V,所要检测的是温度值0—100℃。那么0—32767对应0—100℃的温度值。然后计算出1℃所对应的数字量是327.67。如果想把温度值精确到0.1℃,把327.67/10即可。
模拟量控制包括:反馈控制、前馈控制、比例控制、模糊控制等。这些都是PLC内部数字量的计算过程。
3、 脉冲量是其取值总是不断的在0(低电平)和1(高电平)之间交替变化的数字量。每秒钟脉冲交替变化的次数称为频率。
PLC脉冲量的控制目的主要是位置控制、运动控制、轨迹控制等。例如:脉冲数在角度控制中的应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是每圈10000,要求步进电机旋转90度。那么所要动作的脉冲数值=10000/(360/90)=2500。
二、模拟量的计算
1、-10—10V。-10V—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F448—0BB8Hex(-3000—3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E890—1770Hex(-6000—6000)。
2、 0—10V。0—10V的电压时,在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3、 0—20mA。0—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4、 4—20mA。4—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以上仅做简单的介绍,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分辨率,并且您所测量物理量实现的量程不一样。计算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注:模拟输入的配线的要求:
1、使用屏蔽双绞线,但不连接屏蔽层。
2、当一个输入不使用的时候,将V IN 和COM端子短接。
3、模拟信号线与电源线隔离 (AC 电源线,高压线等)。
4、当电源线上有干扰时,在输入部分和电源单元之间安装一个虑波器。
5、确认正确的接线后,首先给CPU单元上电,然后再给负载上电。
6、断电时先切断负载的电源,然后再切断CPU的电源。
三、脉冲量的计算
脉冲量的控制多用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角度控制、距离控制、位置控制等。以下是以步进电机为例来说明各控制方式。
1、 步进电机的角度控制。首先要明确步进电机的细分数,然后确定步进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总脉冲数。计算“角度百分比=设定角度/360°(即一圈)”“角度动作脉冲数=一圈总脉冲数*角度百分比。”
公式为:角度动作脉冲数=一圈总脉冲数*(设定角度/360°)。
2、 步进电机的距离控制。首先明确步进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总脉冲数。然后确定步进电机滚轮直径,计算滚轮周长。计算每一脉冲运行距离。最后计算设定距离所要运行的脉冲数。
公式为:设定距离脉冲数=设定距离/[(滚轮直径*3.14)/一圈总脉冲数]
3、 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就是角度控制与距离控制的综合。
4、伺服电机的动作与步进电机的一样,但要考虑伺服电机的内部电子齿轮比与伺服电机的减速比。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