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2N-4AD模块说明

楼主(2024-05-02):
三菱FX2N-4AD模块说明
简介

    FX2N-4AD模拟特殊模块有4个输入通道。输入通道接收模拟信号并将其转换成数字量,这称为AD转换。最大分辨率为12位

    基于电压或电流的输入、输出的选择通过实际接线来完成,可选用的模拟值范围是-10V到10V DC (分辨率:5mV),4到20mA,-20到20mA(分辨率:20μA)。

    FX2N-4AD和FX2N主单元之间通过缓冲存储器交换数据、FX2N-4AD共有32个缓冲存储器(缓冲存储器为16位,即一个字元件大小)

    FX2N-4AD占用FX2N扩展总线的8个点。这8个点可以分配成输入或输出。FX2N-4AD消耗FX2N主单元或有源扩展单元5V电源槽30mA的电流。
配线

  • 模拟输入通过双绞屏蔽电缆来接收。电缆应远离电源线或其它可能产生电气干扰的电线。

  • 如果输入有电压波动,或在外部接线中有电气干扰,可以接一个平滑电容器(0.1μF到0.47μF,25V)

  • 如果使用电流输入,请互连V+和I+端子。

  • 如果存在过多的电气干扰,请连接FG的外壳地端和FX2N-4AD的接地端。

  • 连接FX2N-4AD的接地端与主单元的接地端。可行的话。在主单元使用3级接地。

性能指标

注:预设范围根据模拟模块缓冲存储器的适当设置进行选择。所选电流、电压输入必须和正确的输入端子连接相匹配。
FX2N-2DA模块中重要BFM#缓存贮存器

BFM#0缓冲存储器
通道的初始化有缓冲存储器BFM#0中的4位16进制数控制,一个字符控制一个通道。

当字符值为0时,表示通道-10V到10V电压输入

当字符值为1时,表示通道4mA到20mA电流输入

当字符值为2时,表示通道-20mA到20mA电流输入

当字符值为3时,表示关闭通道

例:H3210

第一个字符为0,表示通道1(CH1)-10V到10V电压输入

第二个字符为1,表示通道2(CH2)4mA到20mA电流输入

第三个字符为2,表示通道3(CH3)-20mA到20mA电流输入

第四个字符为3,表示通道4(CH4)关闭不使用。

注:由于输入模块通道极易受到干扰,所以不使用的通道请记得关闭。

BFM#1~BFM#4缓冲存储器BFM#1~BFM#4缓冲存储器表示通道1到通道4的采样次数设定,采样数设定范围(0-4096),用于得到采样的平均结果

BFM#5~BFM#8缓冲存储器BFM#5~BFM#8缓冲存储器表示通道1到通道4的平均采样(输入)值,该值通过BFM#1~BFM#4缓冲存储器设置的采样次数,把每次采样得到的值相加除上采样次数所得,采样数值来源于通道1到通道4

BFM#9~BFM#12缓冲存储器BFM#9~BFM#12缓冲存储器表示每个通道输入的当前值(实时值)

BFM#15缓冲存储器
BFM#15缓冲存储器表示通A/D转换的速度。

当BFM#15缓冲存储器的值为0时,为低速(15mS/CH)

当BFM#15缓冲存储器的值为1时,为高速(6mS/CH)

注:BFM#15缓冲存储器的值只能为0或1,为保持高速转换率,尽可能少使用FROM/TO指令,改变转换速度后,BFM#1~BFM#4将立即设置为缺省值(缺省值=8),将不考虑原有的数值。

BFM#20缓冲存储器
BFM#20缓冲存储器是复位所有BFM#缓冲存储器为出厂值用(初始值为0)

复位所有缓冲存储器为出厂值给BFM#20写入K1即可。

BFM#21缓冲存储器
BFM#21缓冲存储器是设置是否允许调整增益和偏移(出厂值K1)

K1表示允许,K2表示禁止

BFM#23~BFM#24缓冲存储器
BFM#23~BFM#24缓冲存储器表示设置零点(偏移)和增益值

零点(偏移):数字量为0时,模拟量的输出值,默认也是0

增益:当输出的数字量为1000时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值(值需要乘或者除一千,例:5V对应成数字量 就是5000)

BFM#29缓冲存储器
BFM#29缓冲存储器表示模块错误代码

程序样例可输入内容,标题背景可以更换颜色,素材边框可以更换颜色,背景为白色,无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