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系列PLC结构化编程实例 ——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24-05-02):
延时接通、延时断开程序的编写

【控制要求】

开关由 OFF→ON 动作时,延迟 5 秒钟后指示灯才被点亮;开关由 ON→OFF 动作时,延迟 3 秒后指示灯才熄灭。

如时序图所示:

地址分配:
X2:启动信号
T0:延时接通
T1:延时断开
Y0:输出指示灯
简单工程梯形图:

程序说明:

1、当X2为ON,定时器T0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后,Y0输出,并实行自锁功能。

2、在Y0 为输出的时候,因X2常开触点为ON,所以X2的常闭触点为OFF,定时器T1 不计时,

3、当X2变为OFF后,X2的常闭触点变为ON接通,则定时器T1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后,断开Y0输出。定时器T1复位。

结构化梯形图:
I/O分配:
X2:启动按钮
Y0:输出信号
M0:接通延时标志
M1:断开延时标志

程序如图所示:

程序说明:
  当X2接通后,接通延时定时器TON_E_1开始进行计时,计时时间到后,接通延时标志M0接通。则后面的断开延时定时器TOF_E_1的输入端为On。同时输出端也为ON即M1这个断开延时的标志位ON,通过M0的上升沿置为Y0输出,则Y0的状态为ON
  当X2断开后,M0变为OFF,定时器TOF_E _1开始计数器,计时时间到后,延时断开定时器的标志位M1 变为OFF,使用其下降沿复位Y0,则Y0变为OFF。这样就能够实现当X2为ON的时候延时5s,Y0有输出,当X2断开后,延时3s后,Y0再断开。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