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伺服的光纤通讯控制

楼主(2024-05-02):
三菱伺服的经济型系列MR-JE-B

一、MR-JE-B概要 三菱通用AC伺服MELSERVO-JE系列是以MELSERVO-J4系列为基础,保持了高性能、限定功能的AC伺服。 MR-JE-_B伺服放大器是通过伺服系统控制器等控制器和高速同步网络SSCNETⅢ/H连接。伺服放大器直接从控制器读取指令,驱动伺服电机。 SSCNETⅢ/H通过采用SSCNETⅢ光缆保持了很强的耐噪声性,并且实现了全双工150Mbps高速通信。控制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可以实现大量数据的实时通信。伺服电机的信息 可以储存到上一级信息系统,也可以用于控制。 通过一键式调整和实时自动调谐功能,可以根据各种机械的特性简单地自动调整伺服增益。 通过Tough Drive功能与驱动记录器功能,预防保全支援功能,可以更好的对机器进行维护和检查。 备有USB通信接口,与安装了MR Configurator2的计算机等连接后,可以进行参数设定和试运行、增益调整。 伺服电机中采用了分辨率为131072pulses/rev的绝对位置编码器,可以高精度定位。二、MR-JE-B功能结构图

1. MR-JE-10B及MR-JE-20B未安装内置再生电阻。 2. 使用单相AC 200V~240V电源时,请将电源连接至L1和L3,不要在L2上做任何连接。三、MR-JE-B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及控制器的组合 1、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的组合 MR-JE-10B:HG-KN13_ MR-JE-20B:HG-KN23_ MR-JE-40B:HG-KN43_ MR-JE-70B:HG-KN73_、HG-SN52_ MR-JE-100B:HG-SN102_ MR-JE-200B:HG-SN152_、HG-SN202_ MR-JE-300B:HG-SN302_ 2、对应控制器 MELSEC iQ-R系列 RD77MS_ MELSEC-Q系列 QD77MS_ MELSEC-L系列 LD77MS_ MELSEC iQ-F系列 FX5-40SSC-S四、MR-JE-B外围设备的构成 1、MR-JE-100B及以下

1. 使用单相AC 200V~240V电源时,请将电源连接至L1和L3,不要在L2上做任何连接。 2. 根据电源电压及运行模式的不同,可能会造成母线电压下降,由强制停止减速中转换 到动态制动器减速。如果不希望动态制动器减速,请延迟电磁接触器的关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