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iQ-F编程要点

楼主(2024-05-02):
iQ-F推出也有一段时间了,由于性能高、附带功能多,超高性价比使其好评如潮。

iQ-F系列包括FX5U、FX5UC等机型。下表中简单地列举了iQ-F的一些特点。

关键字

内容

高速总线

连续1.5k 字/ms

无需电池

搭载闪存卡、程序不会消失

内置模拟量

内置模拟量、PID控制功能

内置SD

备份程序、日志保存(将来)

PLC间兼容性

轻松实现iQ-R/iQ-F间程序转换

安全

程序保护功能、假货对策

内置Ethernet

强化与上位机等机器间的通信

定位

内置4轴定位

内置串行通信

搭载RS485通信、MODBUS功能

网络通信

CC-Link IE 现场网络对应

运功控制功能

实现4轴同步控制

由于使用iQ-F需要使用GX Works3,而且iQ-F与FX3系列的使用上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可能会有些客户拿到iQ-F后不知下手,都希望说“来个FX5U培训吧”。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iQ-F的编程要点。

三个方面:

01 创建新工程

02 程序编辑

03 GX Works2工程→GX Works3

创建新工程

1.1 机型设置

机型通过「创建新工程」选择,型号通过「I/O分配设置」窗口选择

①创建新工程对话框

②系统参数对话框

■要点:

在系统参数中多设置的型号名与实机的型号名称不符时,本机将持续出现错误。

(通过参数的设置,可将错误检查设置无效。)

程序编辑

2.1 程序

(1)程序类型

可对程序指定各种执行条件

◆初始:CPU模块的STOP/PAUSE切换至RUN时,执行一次的程序。

◆扫描: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处理的程序。

◆恒定周期:是在各指定时间执行的中断程序。

◆事件:是将指定的事件作为触发开始执行的程序。

◆待机:是仅在有执行请求情况下才执行的程序。

(2)程序执行顺序

可在「程序文件设置」中设置执行顺序

■要点

可设置以程序块为单位的执行顺序。

无需区别梯形图、ST、FBD语言。

可按照名称顺序设置。

2.2 软元件

(1)FX5U CPU与以往机型(FX3U CPU等)间的差异

■要点:

与RCPU的编程相同

FX独自的软元件使用方法※因规格统一将其废除 (但是,特殊M/特殊D需要设为SM/SD~)

※根据V软元件修饰、软元件编号可变更定时器及计数器的种类

(2)容量、锁定设置

各种容量、软元件点数、锁定范围根据CPU参数设置

使用电池锁定时,需要设置CPU参数。

需要安装选件电池 FX3U-32BL。

2.3 CPU内置功能

计数器等内置功能通过参数设置来实现。

扩展板可通过模块参数设置。

2.4总线模块

2.5定时器种类

定时器软元件

 T 软元件 ・・・ 定时器

 ST软元件 ・・・ 累积定器

以往种类

需根据定时器软元件的编号区分使用

 T0~T199100ms

 T200~T24510ms

 T246~T255累积定时器

现行分类方法:

高速、低速可通过指令区分使用。

定时器根据指令的不同写法可作为低速定时器/定时器/高速定时器分别使用。

OUT (T/ST) 表示低速定时器(100ms)

OUTH (T/ST) 表示定时器(10ms)

OUTHS (T/ST) 表示高速定时器(1ms)

GX Works2工程→GX Works3

3.1 工程转换(打开其他形式文件时)

■要点:

・将特殊M(M8000~)/特殊D(D8000~)软元件、转换至SM/SD软元件

・参数不被转换(成为默认值)

・转换后的程序文件成为「无指定执行类别」。

⇒需移至「扫描」等

3.2 转换时需要注意的指令

3.3 转换时需要注意的软元件

3.4 FX3系列的兼容高数计数器的参数设置

◆高数计数器的指定方法中,选择【长计数器指定】

[参数]⇒[FX5U CPU] ⇒[模块参数] ⇒[高速I/O] ⇒“输入功能” ⇒“高数计数器” ⇒“详细设定” ⇒“其他”

◆可设定FX3U/FX3UC上使用的高速计数器。

可设置FX3系列互换的计数软元件和预置输入的输入比较启用/禁用,选择控制切换种类

3.5 调用定时器的参数设置

设定是否使用调用计时器,及其排头软元件编号。

[参数]⇒[FX5U CPU] ⇒[CPU参数] ⇒“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