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台达plc基本指令,你值得收藏!! !

楼主(2024-05-02):
台达plc基本指令

一般指令:

LD

载入 A 接点

LDI

载入 B 接点

AND

串联 A 接点

ANI

串联 B 接点

OR

并联 A 接点

ORI

并联 B 接点

ANB

串联回路方块

ORB

并联回路方块

MPS

存入堆栈

MRD

堆栈读取 (指针不动)

MPP

读出堆栈

输出指令:

OUT

驱动线圈

SET

动作保持 (ON)

RST

接点或寄存器清除

定时器,计数器:

TMR

16 位定时器

CNT

16 位计数器

DCNT

32 位计数器

主控指令:

MC

公共串联接点的连接

MCR

公共串联接点的解除

接点上升沿/下降沿输出指令:

LDP

上升沿检出动作开始

LDF

下降沿检出动作开始

ANDP

上升沿检出串联连接

ANDF

下降沿检出串联连接

ORP

上升沿检出并联连接

ORF

下降沿检出并联连接

脉冲输出指令:

PLS

上升沿检出

PLF

下降沿检出

结束指令:

END

程序结束

其它指令:

NOP

无动作

INV

运算结果反相

P

指针

I

中断插入指针

步进梯形指令:

STL

程序跳至副母线

RET

程序返回主母线

应用指令:

程序流程控制:

CJ

条件转移

CALL

呼叫子程序

SRET

子程序结束

IRET

中断插入返回

EI

中断插入允许

DI

中断插入禁止

FEND

主程序结束

WDT

逾时监视定时器

FOR

循环范围开始

NEXT

循环范围结束

传送比较:

CMP

比较设定输出

ZCP

区间比较

MOV

数据传送

SMOV

移位传送

CML

反转传送

BMOV

全部传送

FMOV

多点传送

XCH

数据交换

BCD

BIN BCD 变换

BIN

BCD BIN 变换

四则逻辑运算:

ADD

BIN 加法

SUB

BIN 减法

MUL

BIN 乘法

DIV

BIN 除法

INC

BIN 加一

DEC

BIN 减一

WAND/DAND

逻辑与 (AND)

WOR/DOR

逻辑或 (OR)

WXOR/DXOR

逻辑异或 (XOR)

NEG

取负数( 2 的补码)

循环移位与移位:

ROR

右循环

ROL

左循环

RCR

附进位标志右循环

RCL

附进位标志左循环

SFTR

位右移

SFTL

位左移

WSFR

字右移

WSFL

字左移

SFWR

位移写入

SFRD

位移读出

数据处理:

ZRST

批次复位

DECO

译码

ENCO

编码

SUM

On 位数量

BON

On 位判定

MEAN

平均值

ANS

信号报警器置位

ANR

信号报警器复位

SQR

BIN 平方

FLT

BIN 整数二进制浮点数变换

高速处理:

REF

I/O 状态即时刷新

REFF

输入滤波器时间调

MTR

矩阵分时输

DHSCS

比较置位(高速计数器)

DHSCR

比较复位(高速计数器)

DHSZ

区间比较(高速计数)

SPD

脉冲频率检测

PLSY

脉冲输

PWM

脉冲波宽调制

PLSR

附加减速脉冲输

便利指令:

IST

手动/自动控

SER

数据检

ABSD

绝对方式凸轮控

INCD

相对方式凸轮控制

TTMR

示教式定时器

STMR

特殊定时器

ALT

On/Off 交替

RAMP

斜坡信号

DTM

数据转换与搬移

SORT

据整理排序

外部设定显示:

TKY

十键键盘输入

HKY

十六键键盘输入

DSW

数字开关

SEGD

七段显示器译码

SEGL

七段显示器分时显示

ARWS

方向开关控制

ASC

ASCII 码变换

PR

ASCII 码打印

外部SER设备:

FROM

扩展模块CR数据读出

TO

扩展模块CR数据写入

RS

串行数据传送

PRUN

8 进制位传

ASCI

HEX  转为 ASCII

HEX

ASCII 转为 HEX

CCD

校验码

VRRD

电位器值读

VRSC

电位器刻度读

ABS

绝对值运

PID

PID 运算

台达变频器通讯:

MODRD

MODBUS 数据读取

MODWR

MODBUS 数据写入

FWD

变频器正转指令

REV

变频器反转指

STOP

变频器停止指令

RDST

变频器状态读取

RSTEF

变频器异常复位

LRC

LRC 校验码计算

CRC

CRC 校验码计算

MODRW

MODBUS 資料讀出/?入

ASDRW

台達伺服器通?

浮点运算:

DECMP

二进制浮点数比较

DMOVR

浮点数值数据移动

DEZCP

二进制浮点数区间比较

DRAD

角度→弧度

DDEG

弧度→角度

DEBCD

二进制浮点数→十进制浮点数

DEBIN

十进制浮点数→二进制浮点数

DEADD

二进制浮点数加法

DESUB

二进制浮点数法

DEMUL

二进制浮点数乘法

DEDIV

二进制浮点数除法

DEXP

二进制浮点数取指数

DLN

二进制浮点数取自然对数

DLOG

二进制浮点数取对数

DESQR

二进制浮点数平方

DPOW

浮点数乘方

INT

二进制浮点数→BIN 整数变换

DSIN

二进制浮点数SIN 运算

DCOS

二进制浮点数COS 运算

DTAN

二进制浮点数TAN 运算

DASIN

二进制浮点数ASIN 运算

DACOS

二进制浮点数ACOS 运算

DATAN

二进制浮点数ATAN 运算

DSINH

二进制浮点数SINH 运算

DCOSH

二进制浮点数COSH 运算

DTANH

二进制浮点数TANH 运算

DADDR

浮点数值加法

DSUBR

浮点数值减法

DMULR

浮点数值乘法

DDIVR

浮点数值除法

数据处理 II :

DELAY

延迟指令

GPWM

一般用脉冲波宽调变

FTC

模糊化温度控制

SWAP

/字节交换

MEMR

文件寄存器读出

MEMW

文件寄存器写入

PWD

输入脉宽检测

RTMU

I 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测量开始

RTMD

I 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测量结束

RAND

随机数值产

SWRD

数字开关读取

HST

高速定时器

MMOV

16à32 位数值转换

GPS

(GPS) 接收通讯指令

DSPA

太阳能板位置指令

WSUM

求和

SCAL

比例值运算

SCLP

参数比例值运算

CMPT

表格比较指令

CSFO

撷取速度与追随输出指令

定位控制:

DABSR

ABS 现在值读

ZRN

原点回归

PLSV

附旋转方向脉冲输出

DRVI

相对定位

DRVA

绝对定位

DPPMR

双轴相对点运动

DPPMA

双轴绝对点运动

DCIMR

双轴相对圆弧插补

DCIMA

双轴绝对圆弧插补

DPTPO

单轴建表式脉冲输出

DCLLM

闭回路定位控制

DVSPO

可变速度脉波输出

DICF

立即变更频率指令

万年历:

TCMP

万年历数据比较

TZCP

万年历数据取间比较

TADD

万年历数据加法

TSUB

万年历数据减法

TRD

万年历数据读出

TWR

万年历数据写入

HOUR

时间表

格雷码:

GRY

BINGRY 码变换

GBIN

GRY 码→BIN 变换

矩阵:

MAND

矩阵与AND)运算

MOR

矩阵或OR)运算

MXOR

矩阵异或XOR)运算

MXNR

矩阵同或XNR)运算

MINV

矩阵反相

MCMP

矩阵比较

MBRD

矩阵位读出

MBWR

矩阵位写入

MBS

矩阵位位移

MBR

矩阵位循环移位

MBC

矩阵位状态计数

接点型态逻辑运算:

LD&

S1 & S2

LD|

S1 | S2

LD^

S1 ^ S2

AND&

S1 & S2

AND|

S1 | S2

AND^

S1 ^ S2

OR&

S1 & S2

OR|

S1 | S2

OR^

S1 ^ S2

接点型态比较指令:

LD=

S1 S2

LD>

S1 S2

LD<

S1 S2

LD<>

S1 S2

LD<=

S1 S2

LD>=

S1 S2

AND=

S1 S2

AND>

S1 S2

AND<

S1 S2

AND<>

S1 S2

AND<=

S1 S2

AND>=

S1 S2

OR=

S1 S2

OR>

S1 S2

OR<

S1 S2

OR<>

S1 S2

OR<=

S1 S2

OR>=

S1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