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之间如何通过指令实现S7通讯?

楼主(2024-05-02):
看完这个,直接搞定电缆、电流、电压、电阻等电气计算(65套)~建议人手一份!

S7-200 SMART CPU 固件版本V2.0 及以上版本的CPU 可实现CPU、编程设备和HMI(触摸屏)之间的多种通信:

    CPU与编程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CPU与HMI之间的数据交换。

  • CPU与其他S7-200SMART CPU之间的PUT/GET通信。

S7-200 SMART CPU 以太网连接资源如下:

  • 1个连接用于与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的通信。
    8个连接用于CPU与HMI之间的通信。

  • 8个连接用于CPU与其他S7-200SMART CPU之间的PUT/GET主动连接

  • 8个连接用于CPU与其他S7-200SMART CPU之间的PUT/GET被动连接

  • CPU1 (192.168.2.1 ) 把VB100~107数据传输到CPU2(192.168.2.2 ) VB0~7

  • CPU1 (192.168.2.1 ) 把VB100~107数据读取到CPU2(192.168.2.2 ) VB0~7

一、PUT/GET 指令格式

S7-200 SMART CPU提供了PUT/GET指令,用于S7-200SMART CPU之间的以太网通信(PUT/GET指令格式见 表 1)。PUT/GET指令只需要在主动建立连接的CPU 中调用执行,被动建立连接的CPU不需要进行通信编程。PUT/GET指令中TABLE参数用于定义远程CPU的IP地址、本地CPU和远程CPU的数据区域以及通信长度(TABLE参数定义见 表 2)。

表1 PUT和GET指令

LAD/FBD

STL

描述

PUT TABLE

PUT 指令启动以太网端口上的通信操作,将数据写入远程设备。PUT                                指令可向远程设备写入最多                                212 个字节的数据。

GET TABLE

GET 指令启动以太网端口上的通信操作,从远程设备获取数据。GET                                指令可从远程设备读取最多                                222 个字节的数据。

表2 PUT和GET指令的TABLE参数定义

字节偏移量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D1

A2

E3

错误代码4

远程 CPU的                                IP地址

预留(必须设置为0)

预留(必须设置为0)

指向远程 CPU                                通信数据区域的地址指针

(允许数据区域包括:I、Q、M、V)

通信数据长度5

指向本地 CPU                                通信数据区域的地址指针

(允许数据区域包括:I、Q、M、V)

1 D :通信完成标志位,通信已经成功完成或者通信发生错误。

2 A :通信已经激活标志位。

3 E :通信发生错误,错误原因需要查询错误代码4。

4 错误代码:见表 3 PUT 和GET 指令TABLE参数的错误代码。

5 通信数据长度:需要访问远程 CPU通信数据的字节个数,PUT指令可向远程设备写入最多212 个字节的数据,GET指令可从远程设备读取最多222 个字节的数据。

表3 PUT 和GET指令TABLE参数的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描述

通信无错误

PUT/GET TABLE参数表中存在非法参数:

本地CPU通信区域不包括                        I、Q、M                        或 V。

本地CPU不足以提供请求的数据长度。

对于                        GET指令数据长度为零或大于                        222 字节;对于                        PUT指令数据长度大于                        212 字节。

远程CPU通信区域不包括                        I、Q、M                        或 V。

远程CPU                        的IP 地址是非法的                        (0.0.0.0)。

远程CPU                        的IP                        地址为广播地址或组播地址。

远程CPU                        的IP 地址与本地                        CPU的IP                        地址相同

远程CPU                        的IP                        地址位于不同的子网。

同一时刻处于激活状态的                        PUT/GET 指令过多(仅允许                        16 个)

无可以连接资源,当前所有的连接都在处理未完成的数据请求(S7-200                        SAMRT CPU主动连接资源数为                        8 个)。

从远程 CPU                        返回的错误:

请求或发送的数据过多。

STOP                        模式下不允许对 Q                        存储器执行写入操作。

存储区处于写保护状态

与远程 CPU                        之间无可用连接:

远程                        CPU 无可用的被动连接资源(S7-200                        SMART CPU被动连接资源数为                        8 个)。

与远程                        CPU 之间的连接丢失(远程                        CPU 断电或者物理断开)。

6-9

预留

二、通信资源数量

S7-200 SMART CPU 以太网端口含有8 个PUT/GET主动连接资源和 8个PUT/GET被动连接资源。例如:CPU1调用 PUT/GET指令与 CPU2~ CPU9 建立8主动连接的同时,可以与CPU10 ~ CPU17 建立8被动连接(CPU10~ CPU17 调用 PUT/GET指令),这样的话CPU1 可以同时与16台CPU(CPU2~ CPU17)建立连接。

关于主动连接资源和被动连接资源的详细解释如下:

1.主动连接资源和被动连接资源

调用 PUT/GET指令的CPU占用主动连接资源数;相应的远程CPU 占用被动连接资源。

2.8 个PUT/GET        主动连接资源

S7-200 SMART CPU 程序中可以包含远多于8个PUT/GET指令的调用,但是在同一时刻最多只能激活8 个PUT/GET 连接资源。

同一时刻对同一个远程CPU 的多个PUT/GET 指令的调用,只会占用本地CPU的一个主动连接资源和远程CPU的一个被动连接资源。本地CPU 与远程CPU之间只会建立一条连接通道,同一时刻触发的多个PUT/GET 指令将会在这条连接通道上顺序执行。

同一时刻最多能对8个不同IP 地址的远程CPU 进行PUT/GET 指令的调用,第9个远程CPU的PUT/GET指令调用将报错,无可用连接资源。已经成功建立的连接将被保持,直到远程CPU断电或者物理断开。

3.8 个PUT/GET        被动连接资源

S7-200 SMART CPU 调用PUT/GET指令,执行主动连接的同时也可以被动地被其他远程CPU 进行通信读写。

S7-200 SMART最多可以与被8个不同IP 地址的远程CPU 进行建立被动连接。已经成功建立的连接将被保持,直到远程CPU断电或者物理断开。

三、指令编程举例

在下面的例子中,CPU1为主动端,其 IP地址为192.168.0.110,调用PUT/GET 指令;CPU2为被动端,其 IP地址为192.168.0.101,不需调用PUT/GET 指令,网络配置见图1 。通信任务是把CPU1 的实时时钟信息写入CPU2 中,把CPU2中的实时时钟信息读写到CPU1 中。

图1CPU通信网络配置图

CPU1 主动端编程

CPU1 主程序中包含读取CPU 实时时钟、初始化PUT/ GET 指令的TABLE 参数表、调用PUT 指令和GET 指令等。

网络1:定义PUT 指令TABLE 参数表,用于将CPU1 的VB2000~ VB2003 传输到远程CPU2 的VB0~ VB3。

图2 定义PUT 指令TABLE 参数表

    a.定义通信状态字节

  • b.定义 CPU2        IP 地址
    c.定义 CPU2        的通信区域 ,从 VB2000        地址开始

    d.定义通信数据长度

    e.定义 CPU1        的通信区域,从 VB0        地址开始

网络2:定义GET指令TABLE参数表,用于将远程CPU2的VB2000~ VB2003 读取到CPU1的VB0~ VB3。

图3定义GET指令TABLE参数表

    a.定义通信状态字节

  • b.定义 CPU2        IP 地址
    c.定义 CPU2        的通信区域 ,从        VB0地址开始

    d.定义通信数据长度

    e.定义 CPU1        的通信区域,从 VB2000        地址开始

网络3:调用PUT指令和GET指令。

图4调用PUT指令和GET指令

四、程序调试

CPU1 为主动端,其 IP地址为192.168.0.110,调用PUT/GET 指令;CPU2为被动端,其 IP地址为192.168.0.101,不需调用PUT/GET 指令。程序下载到CPU中进行测试,监控状态表,数据发送与接收成功。

图5数据发送与接收

总结

以上就是整个西门子S7-200SMART PLC之间通过指令实现S7通讯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