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IMATIC ET200 SMART IM60 扩展IO模块在S7-200 smart上的配置

楼主(2024-05-02):
上一篇:测试SIMATIC ET200 SMART IM60 扩展IO模块

在博途环境中配置了SIMATIC ET200 SMART IM60 ,因为是采用的GSDML进行配置的,同样在STEP7-mircoWin SMART软件中也支持GSDML文件,所以应该可以将SIMATIC ET200 SMART IM60 作为S7-200 Smart的分布式IO模块。
Step1:添加GSDML文件,找到存放GSDML-V2.34-#Siemens-ET200SMART-IM60-20240325.xml的文件夹,添加文件即可。

Step2:配置profinet网络,需要选择本S7-200 smart控制器的角色,这里选择为控制器,配置相应的IP和站点名。

Step3:配置扩展IO,配置IO找到了PROFINET IO下面的IM60。配置IP地址和站点名称。

最多一台IM60可以配置6个模版。注意建议供电采用外部供电系统。

配置完成后,我们需要对SIMATIC ET200 SMART IM60进行IO配置。

编程的时候,注意地址的取值范围,做地址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