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PN通讯项目通讯案列

楼主(2024-05-02):
西门子PN/PN Coupler是用于连接两个PROFINET网络进行数据交换的设备。它具有两个PROFINET接口,每个接口做为一个IO Device 连接到各自的PROFINET系统中。PN/PN Coupler最多可以传送256个字节的输入和256个字节的输出。PN/PN Coupler使用两个相互对应的缓冲区进行数据交换,每个缓冲区都有发送区域(Output)和接收区域(Input)
了解详细信息:S7-1200 通过PN/PN Coupler 通信(本例对使用博途软件组态PN/PN耦合器,CPU在同一项目中的组态方式进行说明:)
本例中CPU1215
1.添加控制器及通讯设备
2.添加控制器及通讯设备 连接
3.组态编辑
4. 设置profinet名称(必须要改) 名称设置要注意的(下面图)
5. 设置传输区域
6. 点击最上方栏目点击(在线),选择(下载并复位)
7. 监控传输数据看能否正常传送
详细资料 主页回复 [工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