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流程步编写方法一 | MOVE编号法(案例)

楼主(2024-05-02):
前 言经常编写PLC程序的同学都清楚

许多自动程序,都是让设备按照设计流程一步一步进行工作

自动程序的流程步编写有许多钟方法,

本文介绍第一种:MOVE编号法

01.控 制 要 求‍‍‍‍‍‍‍

1、PLC上电后,检查设备是否处在原点位置。若设备 未处在原点位置,按下复位按钮,设备进行复位动作;若设备 处在原点位置,表示设备已准备好,进入初始状态‍‍
2、当设备处于初始状态,按下启动按钮,设备进入运行状态,按照控制流程进行动作

3、控制流程:当送料仓完全检测到有料后,送料气缸将工件送出 → 送出后等待1s 气缸缩回 → 皮带正转传输工件 → 当工件完全到达皮带末端,皮带停止,完成一个工件的输送 → 拿走工件,进入初始状态
4、当设备运行过程中,发生危险情况,按下停止按钮,设备停止运行(气缸在行程中无法悬停在中间状态,停止后不执行下一步动作即可)。设备停止后,需复位设备才可重新启动

5、当设备处于初始状态时,绿色指示灯1HZ闪烁,红灯灭;处于运行状态时,绿色指示灯常亮,红灯灭;处于停止状态时,红色指示灯常亮,绿灯灭

02.绘 制 顺 序 流 程 图
‍‍‍‍‍

‍‍‍‍‍‍‍‍‍

03.流 程 步 编 写‍‍‍‍‍

一、编写初始化程序,编写之前应创建DB块,定义【步、int】【I点、struct】【Q、struct】,根据设备将输入信号定义在 I 点里面,输出动作定义在 Q 点里面,如下图所示‍‍‍‍‍‍‍ PS:我的全局DB块的命名为“DB”,提高后续编写效率

二、当PLC一上电,M1.0得电一个周期,此时DB.步值为1;程序段2接通,按下复位按钮,执行设备复位‍‍‍‍‍‍‍‍‍‍如何触发PLC上电首次循环,自动得电一个周期的M点呢?如图2所示

三、若设备 处在原点位置,表示设备已准备好,进入初始状态当设备处于初始状态,按下启动按钮,设备进入运行状态/下一步,送料气缸将工件送出此图中有一个错误你能发现吗?当送料气缸前限得电后,转移到下一步,应该填写 3 这是因为复制粘贴后忘了更改,此处特别提醒

四、送出后等待1s 气缸缩回,送料气缸是单向控制非保持型气缸,即只有“送料气缸动作一个Q点”,送料气缸得电 > 伸出,失电 > 缩回。因此。这里借助一个“中间M点”形成对称格式,方便程序逻辑检查
‍‍‍‍‍‍‍‍‍‍‍
PS:由于此种编程方式需要大量M点,于是在DB块中创立M点数组

同理,定时器也要大量调用,可以创建一个定时器数组 Araay[0..30] of IEC_TIMER,替换后如下图所示

五、皮带正转传输工件 → 当工件完全到达皮带末端,皮带停止,完成一个工件的输送 → 拿走工件,进入初始状态

六、当设备运行过程中,发生危险情况,按下停止按钮,设备停止运行‍‍‍‍

七、进行IO映射,并在OB块中调用

小 技 巧

下一篇: PLC 流程步编写方法一 | MOVE编号法(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