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流程步编写方法一 | MOVE编号法(注意事项)

楼主(2024-05-02):
前 言MOVE编号法有三个注意事项‍‍‍‍‍‍‍

① 双线圈问题、② 跳步问题、③ 复位动作问题

具体情况我们往下瞧瞧

01.双 线 圈 问 题‍‍‍‍‍‍‍

在上文控制要求中添加指示灯要求:

Ⅰ 当设备处于初始状态时,绿色指示灯1HZ闪烁,红灯灭;

Ⅱ 处于运行状态时,绿色指示灯常亮,红灯灭;

Ⅲ 处于停止状态时,红色指示灯常亮,绿灯灭。

初次编写,如下图所示,分析发现,当处于初始状态时(DB.步=2),绿灯压根不闪烁;当处于运行状态时(DB.步=3),绿灯也不亮,原因是程序段4的绿灯为失电状态,因此绿灯不亮也不闪烁【双线圈问题】

方法一: 在DB.Q点中创建 绿灯的分身:绿灯0~30;程序中替换重复的线圈,并在程序最后进行统一。数组的优势之一就在于这里了,大大缩减编程时间‍‍‍‍
但每一个步都要加分身,也挺繁琐的

方法二: 利用置位、复位指令,如下图所示的绿灯闪烁置复位、绿灯常亮的置复位、红灯常亮的置复位。如果采用这种编程方式,那么下面的动作也应该用置位、复位指令编写,保持风格的统一,有利于编程的有效性‍‍‍‍‍‍‍‍‍‍

方法三: 由于指示灯尽可能在每个环节/步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步来驱动指示灯,如下图所示

02.跳 步 问 题‍‍‍‍‍

当连续步的条件同时为真时,步序号在一个PLC周期内连续增加,而由该步序号执行的动作则未被执行,这是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
如下图所示,假设第2步和第3步都是用时间进行跳转,且用了同一个定时器,那么T3计时时间到,跳转到第3步,又立即跳转到第4步,这样第4步的动作将不执行

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情,可以创建一个定时器数组,在对应程序段用对应的定时器,如程序段3用定时器T3,程序段4用定时器T4,这样能有效避免出现跳步情况

03:复位问题: 请看下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