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电机可编程控制器iQ-R系列

楼主(2024-05-04):
可编程控制器CPU模块
可进行标准的顺序控制的CPU模块。产品的程序容量在10K~1200K步之间,可以根据系统规模灵活选择。具备Web服务器功能和数据库功能等丰富的内置功能,能够提升顾客的生产效率。

大规模
R04CPU 40K
R08CPU 80K
R16CPU 160K
R32CPU 320K
R120CPU 1200K

中规模
R00CPU 10K
R01CPU 15K
R02CPU 20K

内置网络
可编程控制器CPU模块内置了CC-Link IE。
网络部分的2个以太网端口,可实现不同的网络组合。
CPU部分的以太网端口可作为以太网的通信端口使用。

R04ENCPU 40K
R08ENCPU 80K
R16ENCPU 160K
R32ENCPU 320K
R120ENCPU 1200K

运动CPU模块
R16MTCPU 16轴
R32MTCPU 32轴
R64MTCPU 64轴

安全CPU模块
在标准的顺序控制里加入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安全控制,可以实现机械的安全停止。另外,与安全驱动机器协同,  可以构建确保安全并避免机械频繁停止的安全系统。

R08SFCPU-SET 80K
R16SFCPU-SET 160K
R32SFCPU-SET 320K
R120SFCPU-SET 1200K

过程CPU模块、SIL2过程CPU模块
冗余功能模块
此类型CPU模块,无论是小规模的单纯环路控制还是大规模的复杂环路控制,都可以根据过程状况进行精准的过程控制。与专用的过程控制器(DCS等)替换,还可降低初始与维护费用。
另外,使用冗余功能模块可以构建高可靠性的冗余系统。

过程CPU模块
R08PCPU 80K
R16PCPU 160K
R32PCPU 320K
R120PCPU 1200K

冗余功能模块
R6RFM

SIL2过程CPU模块
R08PSFCPU-SET 80K
R16PSFCPU-SET 160K
R32PSFCPU-SET 320K
R120PSFCPU-SET 1200K

C语言控制器模块
C语言智能功能模块
C语言控制器模块、C语言智能功能模块是可以在可编程控制器中运行C语言程序的长期稳定供应、高可靠性、高性能、灵活的开放式平台。
C/C++语言程序既可进行对MELSEC iQ-R系列的模块管理和输入输出控制,又可实现梯形图程序无法处理的高速运算处理。

C语言控制器模块
R12CCPU-V

C语言智能功能模块
RD55UP06-V  RAM:128MB
RD55UP12-V  RAM:1GB

MELSECWinCPU模块
可在基板模块上使用Windows®应用程序,因此可以轻松与其他的CPU模块或输入输出模块等进行信息共享。具备与可编程控制器相同的坚固性,即使在制造现场恶劣的环境下也可稳定地提供无间断运作的计算机环境。通过无风扇设计的自然冷却,无须担心由于风扇故障引起的动作停止。

R102WCPU-W

输入输出模块
输入输出模块是处理ON/OFF信号的开关、传感器、执行器等各种控制系统的基本设备与可编程控制器之间的接口。与以往系列相比,MELSEC iQ-R系列强化了输入输出模块的功能。1个模块可用于多种用途,有助于降低引进成本和维护成本。
可以根据配线的难易程度、连接设备的特性或点数等因素,根据用途选择最适合的模块。

DC输入
RX40C7-TS
RX40C7
RX41C4-TS
RX41C4
RX42C4

DC5/12V
RX70C4
RX71C4
RX72C4

高速 DC24V
RX40PC6H
RX40NC6H
RX41C6HS

高速 DC5V
RX61C6HS

诊断功能 DC24V
RX40NC6B

AC输入
RX28

AC100~120V
RX10-TS
RX10

晶体管输出
漏型 DC12/24V、0.5A/点
RY40NT5P-TS
RY40NT5P

漏型 DC12/24V、0.2A/点
RY41NT2P-TS
RY41NT2P
RY42NT2P

源型 DC12/24V、0.5A/点
RY40PT5P-TS
RY40PT5P

源型 DC12/24V、0.1A/点
RY41PT1P-TS
RY41PT1P
RY42PT1P

高速 漏型
DC5/12/24V、0.2A/点
RY41NT2H

高速 源型
DC5/12/24V、0.2A/点
RY41PT2H

诊断功能 源型 DC24V、0.5A/点
RY40PT5B

继电器输出
DC24V 2A/点、AC240V 2A/点
RY18R2A
RY10R2-TS
RY10R2

可控硅输出
AC100~240V、0.6A/点
RY20S6

DC输入/晶体管输出
DC24V
漏型 DC12/24V、0.2A/点
RH42C4NT2P

模拟量模块
模拟量模块类似于输入输出模块,是传感器等各种模拟设备与可编程控制器之间的接口。
分为将外部的模拟信号传送到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将模拟信号从可编程控制器传送到外部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两种类型。

模拟量输入模块
不支持通道间绝缘
R60AD4
R60ADV8
R60ADI8
R60ADH4
R60ADI8-HA

支持通道间绝缘
R60AD8-G
R60AD16-G
R60AD6-DG

模拟量输出模块
不支持通道间绝缘
R60DA4
R60DAV8
R60DAI8
R60DAH4

支持通道间绝缘
R60DA8-G
R60DA16-G

温度输入模块、温度调节模块
温度输入模块可以用于温度的测量,温度调节模块可以实现高稳定和高响应的温度控制。
输入类型有热电偶、测温电阻器输入两种,温度调节模块中也有搭载加热器断线检测功能的机型。

温度输入模块
R60TD8-G
R60RD8-G

温度调节模块
不支持加热器断线检测功能
R60TCTRT2TT2-TS
R60TCTRT2TT2
R60TCRT4-TS
R60TCRT4

支持加热器断线检测功能
R60TCTRT2TT2BW
R60TCRT4BW

运动模块、定位模块
为了提高工厂的生产力,必须提高系统和设备的运转速度和精准度。此外,因实现复杂的工程需要驱动多个伺服电机,故更需要高速高精度的运动控制。
MELSEC iQ-R系列准备了多个专门针对运动控制的模块。可以根据需要的功能,如控制轴数、对应网络、开发环境等选择模块。

功能等级
运动模块,简单运动模块,定位模块

运动模块 CC-Link IE TSN
RD78G4  4轴
RD78G8  8轴
RD78G16  16轴

RD78G32   32轴
RD78G64   64轴

RD78GHV   128轴
RD78GHW   256轴

简单运动模块 CC-Link IE Field
RD77GF4   4轴
RD77GF8   8轴
RD77GF16   16轴
RD77GF32   32轴

SSCNETIII/H
RD77MS2   2轴
RD77MS4    4轴
RD77MS8    8轴
RD77MS16   16轴

定位模块
集电极开路输出
RD75P2   2轴
RD75P4   4轴

差动驱动器输出
RD75D2   2轴
RD75D4   4轴

高速计数器模块
高速计数器模块在DC输入时可进行最高200kpulse/s的测量,在差分输入时可进行最高8Mpulse/s的脉冲数测量。连接旋转编码器、线性编码器、数字仪表等设备测量移动量。同时,到达特定位置时将会输出信号。

集电极开路/电压输出用
RD62P2
RD62P2E

线路驱动器用
RD62D2

通道间绝缘脉冲输入模块
通道间绝缘脉冲输入模块在DC输入时可进行最高30kpulse/s的脉冲数测量。
RD60P8-G

柔性高速I/O控制模块
此模块的输入输出响应不受CPU模块的扫描时间和总线性能的影响,可实现μs级的高速响应。最适合用于检查设备等检查高速移动的产品。
RD40PD01

CC-Link IE TSN 主站/本地站模块
可同时使用有实时性需求的控制通信和TCP/IP通信,充分发挥CC-Link IE TSN的性能和功能。
RJ71GN11-T2
RJ71GN11-SX

CC-Link IE TSN Plus 主站/本地站模块
可以在不影响CC-Link IE TSN性能的同时活用EtherNet/IP™设备。
RJ71GN11-EIP

CC-Link IE控制网络模块
具有高速(1Gbps)、大容量(128K字)和光纤双重环路的特性,可以构建高可靠的控制网络系统。
RJ71GP21-SX
RJ71GP21S-SX

CC-Link IE现场网络 主站/本地站模块
可根据生产线、设备和机器的布局,实现灵活的配线。另外,可以轻松启动和排除故障。
RJ71GF11-T2

CC-Link IE现场网络远程起始模块
本模块可以安装到CPU模块的插槽上,经由网络对安装在基板上的模块进行控制。
RJ72GF15-T2

CC-Link系统 主站/本地站模块
可在从站设备之间高速传送位数据(ON/OFF信息等)和字数据(模拟信息等)。
RJ61BT11

AnyWireASLINK主站模块
AnyWireASLINK系统能够利用可编程控制器集中监视传感器的状态,提高运行效率并减少工时。
RJ51AW12AL

MELSECNET/H网络模块(光环路型)
本模块支持MELSECNET/H网络的PLC间网络。*1
*1. 不支持远程I/O网络。
RJ71LP21-25

MELSECNET/H 网络模块(同轴总线型)
与光纤电缆相比,同轴电缆价格更加低廉,用实惠的价格也可构建系统。
RJ71BR11

支持以太网系列的网络模块
BACnet模块
RJ71BAC96

EtherNet/IP网络接口模块
RJ71EIP91

支持串行系列的网络模块
CANopen模块
RJ71CN91

PROFIBUS-DP模块
RJ71PB91V

DeviceNet主站/从站模块
RJ71DN91

PROFINET IO模块
RJ71PN92
RJ71PN93

支持其他网络的模块
GP-IB接口模块
RJ71GB91

以太网接口模块
以 太 网 接 口 模 块 拥 有 2 个 以 太 网 端 口 ,可 用 作 以 太 网 、CC-Link IE Control网络(双绞线电缆)、CC-Link IE Field网络的通信端口。
RJ71EN71

串行通信模块
RJ71C24
RS-232:1CH、RS-422/485:1CH
RJ71C24-R2
RS-232:2CH
RJ71C24-R4
RS-422/485:2CH
MODBUS®

信息协同模块
为了实现“通过预防性维护提高运行效率”、“设备和生产线的高速化”、“可追溯性”和“节能”等需求,需要循环进行生产现场的数据收集、解析和改善。信息协同模块可以在可编程控制器和IT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互换,实现生产现场与IT系统之间的协同。

记录模块 RD81RC96/摄像记录模块 RD81RC96-CA
RD81RC96 RD81RC96-CA

MES接口模块 RD81MES96N

OPC UA服务器模块 RD81OPC96

高速数据记录模块 RD81DL96

高速数据通信模块 RD81DC96

记录模块 摄像记录模块
是事后维护解决方案中系统记录的专用记录模块。
通过每次扫描可以收集问题发生前后的所有软元件/标签/事件履历,并带有时间戳。
RD81RC96
RD81RC96-CA

MES接口模块
近年来,数据库已成为制造现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用本模块,可以轻松联动顺序控制系统与IT系统的数据库,实现发送生产指示、收集数据等需求。
RD81MES96N

OPC UA服务器模块
本模块是可安装在MELSEC iQ-R系列基板模块上的嵌入式OPC UA服务器。使用此模块,可将OPC UA服务器嵌入设备中。
RD81OPC96

高速数据记录模块
高速数据通信模块
RD81DL96
RD81DC96

功率测量模块
R60A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