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的"设备名称 "

楼主(2024-05-05):
设备名称
IO 设备必须具有设备名称,才可通过 IO 控制器寻址。 使用名称比使用复杂的 IP 地址更简单,因此在 PROFINET 中,将选择该方法。
为具体的 IO 设备分配设备名称可与设置 DP 从站的 PROFIBUS 地址进行比较。
出厂时,IO 设备没有设备名称。 仅当使用编程设备/PC 为 IO 设备分配了设备名称之后,才能通过 IO 控制器寻址,例如在启动期间传送项目工程数据(包括 IP 地址)或者在循环操作期间交换用户数据。
上述方式存在一个特例,即 PROFINET 的“设备更换无需可移动介质/PD” 功能。对于已经为其组态了“设备更换无需可移动介质/PD” 的 IO 设备而言,在拓扑组态的基础上为 IO 控制分配设备名称。
另外,可以将设备名称写入直接连接到 PD 的微型存储卡中。
分配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
首次为 IO 控制器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使用下列三种方法可达到此目的:
1. 如果 PROFINET 设备配有存储卡(MMC),则将 MMC 卡插入编程设备/PC ,并将硬件配置和组态的 IP 地址存储在 MMC 卡上。 然后将 MMC 卡插入 PROFINET 设备。
插入 MMC 卡时,PROFINET 设备将自动采用 IP 地址。
2. 将编程设备/PC 连接至相关 PROFINET 设备所在的同一网络。PD/PC 的接口必须设置为 TCP/IP (自动)模式。 在下载期间,首先通过“可用节点”(Available nodes) 下载对话框显示所有可用的节点。 在下载包含组态 IP 地址(IP 地址持久地保存)的 HW 组态之前,通过 MAC 地址选择目标设备,然后分配 IP 地址。
3. 如果 PROFINET 设备具有 MPI 或 PROFIBUS DP 接口,则通过 MPI 或 PROFIBUS DP 接口直接将编程设备/PC 连接至 PROFINET 设备。 从 STEP 7 中,为设备分配一个 IP 地址(实际上是在下载硬件配置时分配)。
下图显示了分配设备名称和地址的过程。
在 STEP 7 中,为每个 IO 设备分配设备名称。 可以手动更改名称和 IP 地址。
将组态的数据下载到 PROFINET 设备的选项有以下两种:
1. 离线(使用微型存储卡):
在 PD/PC 中将设备的组态数据(例如,设备名称:Turbo 3 )放置在 MMC 中。 使用 STEP 7 的“Save device name to memory card” (将设备名称保存到存储卡)功能执行此操作。然后将 MMC 卡插入 PROFINET 设备。 设备将自动采用组态的设备名称。
2. 在线(使用编程设备/PC ):
通过 PROFINET 接口将编程设备/PC 直接连接至以太网子网。 在 STEP 7 中,使用相应 IO 设备的 MAC 地址来选择组态的数据(设备名称,例如 Turbo 3 )并将其下载到 PROFINET 设备。
IO 控制器将根据其设备名称识别 IO 设备,并自动为其分配组态的 IP 地址。
提示: 标识控制柜中 PROFINET 设备
首次启动 PROFINET IO 设备时,必须为其分配一个设备名称。 在 STEP 7/HW Config中,您可以使用 PLC > 以太网 (Ethernet) > 分配设备名称 (Assign Device Name)使正在命名的 PROFINET IO 设备的连接 LED 闪烁。 这样您可以从开关柜中的若干相同设备中清楚地识别 PROFINET IO 设备。
为 IO 设备分配设备名称,在该 IO 设备中已组态了 PROFINET 的“ 设备更换无需可移动介质/PD”功能 如果 IO 设备支持 PROFINET 的“设备更换无需可移动介质/PD” 功能,且此功能在 IO 控制器中进行组态,那么通过比较“设定拓扑”所确立的默认相邻关系和实际的 PROFINET 设备所确立的真实相邻关系,设备可识别没有名称的 IO 控制器,并分配组态的名称和组态的 IP 地址,然后再将它记录在用户数据通讯中.
分配 IP 地址的额外步骤要求
如上所述,如果 IO 设备不应该从 IO 控制器获得 IP 地址,那么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将项目下载到 HW Config。
● 打开相应 PROFINET 设备的“属性”(Properties) 对话框。
● 禁用“常规”(General) 选项卡下的“通过 IO 控制器分配 IP 地址”(Assign IP address via IO Controller) 复选框。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