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

楼主(2024-05-05):
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再次整流(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的。

1. 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改变?

电机旋转速度单位:r/min   每分钟旋转次数,也可表示为rpm.

例如:2极电机 50Hz 3000 [r/min]

4极电机 50Hz 1500 [r/min]

结论: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取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由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该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一般不适合通过改变该值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另外,频率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对数

结论: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而不改变电压,频率降低时会使电机出于过电压(过励磁),导致电机可能被烧坏。因此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输出频率在额定频率以上时,电压却不可以继续增加,最高只能是等于电机的额定电压。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50Hz改变到25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需要从400V改变到约200V

2. 当电机的旋转速度(频率)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变频器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频电源驱动。

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工频直接起动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起动电流。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起动电流和冲击要小些。

通常,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小。减小的实际数据在有的变频器手册中会给出说明。

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

3. 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

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

当电机以大于5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

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P=Ue*Ie)

4. 变频器50Hz以上的应用情况

大家知道,对一个特定的电机来说,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是不变的。 如变频器和电机额定值都是:15kW/380V/30A,电机可以工作在50Hz以上。

当转速为50Hz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80V,电流为30A。这时如果增大输出频率到60Hz,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电流还只能为380V/30A,很显然输出功率不变. 所以我们称之为恒功率调速。

这时的转矩情况怎样呢?  因为P=wT (w:角速度, T:转矩)。因为P不变, w增加了, 所以转矩会相应减小。

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电机的定子电压 U = E + I*R (I为电流,R为电子电阻, E为感应电势)  可以看出,U、I不变时,E也不变。而E = k*f*X, (k:常数, f: 频率, X:磁通),所以当f由50-->60Hz时, X会相应减小

对于电机来说,T=K*I*X(K:常数, I:电流,X:磁通),因此转矩T会跟着磁通X减小而减小。同时, 小于50Hz时,由于I*R很小,所以U/f=E/f不变时,磁通(X)为常数,转矩T和电流成正比。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用变频器的过流能力来描述其过载(转矩)能力。并称为恒转矩调速(额定电流不变-->最大转矩不变)

结论: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从50Hz以上增加时,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减小。

5. 其他和输出转矩有关的因素

发热和散热能力决定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能力,从而影响变频器的输出转矩能力。

载波频率:一般变频器所标的额定电流都是以最高载波频率,最高环境温度下能保证持续输出的数值. 降低载波频率,电机的电流不会受到影响,但元器件的发热会减小。

环境温度:就像不会因为检测到周围温度比较低时就增大变频器保护电流值。

海拔高度:海拔高度增加,对散热和绝缘性能都有影响。一般1000m以下可以不考虑. 以上每1000米降容5%就可以了。

有网友提出疑问: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大家调到100Hz吗?

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我目前已经调到60Hz,我们领导还让我继续增加Hz数,计划让我调到100Hz。想问问大家,一般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你们都是调到多少Hz合适?有人调到过100Hz吗?

链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7121

你认为呢?欢迎评论区集合~

文章推荐

【原创分享】谈谈国产化压力传感器的艰难发展之路
电气图转换为PLC梯形图实用方法,你都掌握了吗?
电动机、磁场、直交流电路、电气计算公式大全,电工必备!
4.23读书节,100份工控人的专属福利!
有文化真可怕!高压线下用感应电流给手机充电
动图分享,传动装置中6种减速机对比
【原创征集】工控技术牛人的成长之路,都有过这些时刻!
电气接地你知道多少?
【原创分享】从新的角度解读经典的PID控制器
做机械的为什么一定要下车间?
入职5年老电工还在干实习生的活?你只需要下班后2小时......
三菱自动化产品相关知识整理汇总
“云”上的精彩  技术大咖在线论道智能制造工控工程师,你是如何写定位程序的?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学会PLC?来看看吧!
【分享】施耐德LMC 058运动控制之电子凸轮
老电工由浅入深带你入门学PLC的工作原理和梯形图的编程规则
21张现场照有138处不规范操作,你能看出几个?
做变频器15年了,为大家解读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伺服系统增益协调的作用及举例说明,文末有伺服产品调试学习PPT!
PLC梯形图编程很low?那你一定要看看PLC梯形图的由来了
CODESYS线上直播,解读控制器开发平台软件的那些事儿
17个变频器+电动机使用中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电工高级工必备!
电工找工作好难,你怎么看?
【干货分享】WINCC7.3和1200如何建立OPC通讯?
又涨见识了!全自动口罩机,每台1分钟能产100只!
PLC编程变量太多,如何规划地址便于记忆?
看过来!见过完美的机电安装工程是什么样吗?
变频器启停该如何接线,要几个开关?看动画就明白了!起动机是如何带动汽车发动机的?
为什么单相电机要用电容,三相电机不需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