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的追标技术在包装行业应用

楼主(2024-05-05):
推荐阅读:
电子凸轮“追剪”“飞剪”示意动画
Codesys V3.5 ST语法----指针
Codesys的ST语言的运算符介绍
Codesys V3.5仿真状态下点击登录会弹出【设备用户登录】对话框的解决方法
跟标技术应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什么是色标?
常见的各类包装纸,比如袋装薯片、糖果、翻到背面把封口的竖褶翻过来,基本上都能看到一个小黑方块,它就是色标。
广义上讲,色标是单一颜色的、面积合适的、与周围色差明显的一块区域。
为什么要跟标?
在生产线上,材料(包装膜类、纸类等)由传动机构驱动。理论上,传动机构连接的电机编码器反馈位置就是材料的位置。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导致色标偏差的原因可能如下:
① 材料上色标的间距误差。
② 受张力变化影响而产生的材料拉伸形变
③ 材料与传动机构之间的相对运动
④ 传动机构受加工精度影响导致材料实际位移与编码器位移发生误差。
为了保证切口距离色标的长度一致,一般会依据色标传感器信号,调整传送机构与裁切机构之间的位移差。
如何跟标?
Step1:选择补偿对象。
若选择齿轮从轴,则直接补偿轴位置(位置叠加);若选择凸轮从轴,则补偿凸轮的主轴相位(相位偏移)。
Step2:选择采样对象。
采样值转换成补偿对象的工程单位。
Step3:计算位置偏差。
采样值与理论值的偏差,单位需一致。
常见的两种偏差计算方式:
方法一:测量长度(不推荐)
连续记录两次色标点传送编码器的位置,计算袋长,然后推算袋长偏差。这种方式可能存在累计误差。
方法二:测量相位
记录每次色标点传送电机或裁切电机对应的主轴相位,然后推算相位差。这种方式可以消除累计误差。
经典案例
案例一:不连续送料
例如:小模切、制袋机、低速立式包装机、多列机、套标机、软抽纸巾单包机等。工艺特点是送料是周期不连续的,并在送料电机停止时切断材料。
跟标方法一:低速寻标。(功能:多段位置)
传送电机先高速运行一段距离,然后低速爬行,遇到色标后立马停止。此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控制简单。缺点是效率低。
跟标方法二:中断定长。(功能:中断定长)
传送电机先匀速运行,遇到色标后继续走一段设定长度。此方法的优点是控制简单,缺点是效率相对较低。
跟标方法三:位置叠加。(功能:凸轮、位置叠加、探针)
传送电机跟随虚轴走凸轮轨迹,遇到色标后锁存传送电机位置,推算相位,然后通过位置叠加指令把偏差补偿给传送电机。此方法的优点是效率高,缺点是控制复杂。微信公众号:工控分享
案例二:编码器输入(连续送料)
例如:瓦楞纸横切、板材切割等,因材料传送电机是变频,或传送电机在前道工序等原因,需加装编码器测传送位置。
跟标方法:相位补偿。(功能:凸轮、相位偏移、探针、获取主轴位置)
裁切电机跟随编码器走凸轮轨迹,遇到色标后锁存裁切位置,推算主轴相位,然后通过相位偏移指令把偏差补偿微信公众号:工控分享给裁切凸轮主轴。此方法的优点是效率高,精度高。
案例三:追剪/旋切
例如:高速立式包装机、枕式包装机、热熔胶贴标机等,传送电机连续送料,裁切电机跟随传送成追剪或旋切轨迹。
跟标方法一:位置叠加。(功能:旋切、追剪、位置叠加、探针)
如下图,遇到色标后锁存传送电机位置,推算主轴相位,然后通过位置叠加指令把偏差补偿给传送电机。此方法的优点是效率高,精度高,补偿速度平缓。
跟标方法二:相位偏移。(功能:旋切、追剪、相位偏移、探针、获取主轴位置)
如下图,遇到色标后锁存裁切电机位置,推算主轴相位,然后通过相位偏移指令把偏差补偿给裁切凸轮主轴。此方微信公众号:工控分享法的优点是效率高,精度高,不影微信公众号:工控分享响其它牵引电机。
案例四:重复跟标
例如:圆刀模切机、间歇式模切机等,材料在输送过程中,需要多次跟标。
跟标方法:相位偏移。(功能:旋切、追剪、相位偏移、探针、获取主轴位置)
重复跟标应用设备上,只能通过相位偏移指令补偿裁切凸轮主轴。此方法的优点是效率高,精度高,不影响其它跟标组。
汇川方案
在跟标应用上,汇川技术可提供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拓扑图如下:
工艺库:
² 多段位置
² 中断定长
² 凸轮
² 齿轮
² 追剪
² 旋切
² 探针
微信公众号:工控分享
² 位置叠加
² 相位偏移
² 获取从轴位置
² 获取主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