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浅谈西门子S7-200 Smart 模拟量

楼主(2024-05-05):
目前西门子选型手册上,模拟量模块主要是有以下型号:

同时西门子S7-200 smart的扩展信号板还有模拟量模块,扩展卡安装找CPU的位置。

满量程范围(数据字) -27,648 ~ 27,648,如果是0-10V或者0-20mA,则数字范围为0~27648;如果是4-20mA,那么量程范围为5530~27648.

电缆长度有要求,100m,屏蔽双绞线。如果超过100m我们一般要增加信号中继或者配电隔离器。

从接线图来看,模块支持的都是四线制仪表(有源信号),对于两线制或者三线制仪表,我们都需要串入24vdc,或者采用配电隔离器。

多于多重端子,接线的时候要注意接线的端子排。

程序处理:

通过库文件实现模拟量的转换,库文件可以下载:

http://honeytree.ysepan.com/

下载后导入库文件:

配置硬件组态:

主要配置:选择类型比如电流,范围0-20mA;但是我们常用的是4-20mA。

调用库文件,设置管脚的变量。

input:模拟量输入地址。比如AIW24

Ish:数据字27648(对应20mA)

ISl:数据字5530(对应4mA)

Osh:对应的工程值的最大值,比如压力设置为1.0Mpa

Osl:对应的工程值的最小值, 比如压力设置为0.0Mpa

Output:工程实际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