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与S7-1200通讯

楼主(2024-05-05):
本项目为了快速在不通过博途的情况下,修改S7-200 smart的程序,实现将S7-200 smart的数据传输到S7-1200控制器中。

        一个水厂,因为原来用的分析仪表不准确,业主找了一个多参数仪表,可以测量浊度、余氯、PH等。为了保证S7-1200的系统不修改,且保证上位机程序不修改,我们将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表的485接入S7-200 Smart控制器中。

PLC端接线

线路接好之后,首先要把数据传输到s7-200 smart中。

为此我们先看多参数仪表的通讯手册。

从手册中我们获取有用的信息如下:

1)仪表出厂的默认通讯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地址。

2)我们要采集的数据地址:浊度、余氯、PH、温度等。

3)数据的格式和真实值之间的关系。

然后编写S7-200 smart程序:

可以看出,地址偏移了一位。

数据转换:

测试获得的数据:

配置通讯程序:

打开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找打GET/PUT向导进行配置:

将S7-200 Smart的VD2016,VD2020,VD2024数据传输到S7-1200的DB1.DBD120,DB1.DBD124,DB1.DBD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