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使用S7-1200/1500记录数据的两种方法(2)

楼主(2024-05-05):
在上一篇里面我们介绍了使用自带的Data Logging指令组实现数据记录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使用简单,可以离线查看数据,也可以长期保存。但是它也不是没有缺点,首先是需要开启PLC的WEB SERVER功能,然后才能登录下载查看。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太方便使用这些历史数据。比如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需要访问历史记录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我们自己编程来实现数据记录,那就灵活多了,虽然难度稍大,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些历史数据自由控制。

初级实现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如何自己编程实现数据记录。首先新建一个PLC项目,插入一个PLC数据类型"RecorderType"。该类型包含了四个元素,参见下图所示。

图1 PLC数据类型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数据块作为数据库保存历史数据。重命名数据块为Database,插入两个变量,类型分别为"RecorderType"和Array[0..99] of "RecorderType",前者用于保存当前数据,后者用于保存历史数据。这里我们声明的数组长度为100,也就是最多可以保存100个历史数据。

图2 创建数据块

数据记录通常由一个布尔量来触发,在捕捉到上升沿时将数据保存到变量Database.CurrentData中。为了便于测试,我们用固定值代替了变量,程序参见下图所示。

图3 保存当前数据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指令RD_LOC_T读取当前PLC时间,意在为历史数据加上时间戳。在保存当前数据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保存历史数据的数组Database.HisData进行操作,所有数据逐个后移,最后一个数据丢弃,然后将当前数据保存到数组的起始位置。

    图4 保存历史数据

保存并下载程序,我们可以试着置位触发信号,然后就会看到变量Database.CurrentData中保存了当前数据,同时数组Database.HisData的起始位置也保存了最近的一次数据。

图5 查看历史数据

如果再次置位触发信号的话就能看到数组中的数据整体后移,而起始索引始终是最新的一条数据。

进一步提升

切记,我们写任何程序,都要考虑如何进行“封装”。并不是只有面向对象才有封装,一段具有独立功能的代码都可以进行封装,既可以封装成对象(Function Block,也就是FB),也可以封装成函数(Function,也就是FC)。小到一个方法,大到一个系统,都需要好好的思考如何进行封装。

封装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便于维护,我们只需要维护一个个的函数或者对象即可,这样不会在增加功能或者改变工艺时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便于知识的积累,封装后的函数或者对象便于在使用中逐渐完善、优化,慢慢形成自己的知识库。三是提升效率,随着知识库的不断庞大,我们做项目的效率也会越来越高。下面我们还是以这个例子来谈谈如何进行封装。

上面的代码虽然实现了功能,但是不便于移植到别的项目,程序复用性差。如果想提高程序复用性,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封装。根据数据记录这一需求特性,我们只需要将它封装成FC即可,不需要封装成FB。

首先新建一个FC,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6 函数接口

在上图中,参数“IN”类型是“RecorderType”,用于接收当前数据。参数“DataStrage”类型是“Arry of “RecorderType””。注意这里的数组下标我们用了*,这个表示我们对存储数据的数组长度没有限制,从而函数的灵活性大大增强。因为我们使用了动态数组,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获取用于存储数据的数组上、下限。

图7 获取数组上、下限

然后我们根据数组的上、下限来循环操作该数组。

图8 操作数组

输出参数“Done”用于标识数据存储动作完成。完成后保存该函数,然后我们直接调用它就行了。

图9 调用函数

大家可以自行测试下,效果和之前的代码是一致的。这种封装形式大大简化了程序,虽然第一次稍微麻烦点,但是后面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