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写PLC程序的几种流程控制结构

楼主(2024-05-06):
在PLC编程中,有多种流程控制结构用于组织代码、实现逻辑功能和决策过程。当使用ST(Structured Text,结构化文本)这种IEC 61131-3标准定义的编程语言时,我们可以使用类似于高级编程语言的控制结构。以下是一些在ST中常用的流程控制结构及其示例:
顺序结构(Sequence)
顺序结构是最基本的程序结构,程序中的语句按照它们在程序中出现的顺序执行。在ST中,默认情况下语句就是顺序执行的,不需要特别的语法来表示。
选择结构(Selection)
选择结构允许程序根据条件选择不同的执行路径。在ST中,这通常通过IF-THEN-ELSE语句来实现。
示例:

IF (Input1 = TRUE) THEN
    // 如果Input1为真,执行这里的代码
    Output1 := TRUE;
ELSIF (Input2 = TRUE) THEN
    // 如果Input1为假且Input2为真,执行这里的代码
    Output2 := TRUE;
ELSE
    // 如果Input1和Input2都为假,执行这里的代码
    Output3 := TRUE;
END_IF;
循环结构(Iteration)
循环结构允许程序重复执行一段代码,直到满足某个条件为止。在ST中,这可以通过FOR、WHILE或REPEAT-UNTIL等循环语句来实现。
FOR循环示例:
FOR i := 1 TO 10 DO
    // 这里的代码会执行10次,i的值从1到10
    Array := i * 2;
END_FOR;
WHILE循环示例:

WHILE (Counter < 10) DO
    // 当Counter小于10时,循环执行这里的代码
    Counter := Counter + 1;

END_WHILE;

REPEAT-UNTIL循环示例:

REPEAT
    // 这里的代码会重复执行,直到满足UNTIL中的条件
    // ... 执行一些操作 ...
UNTIL (SomeCondition = TRUE);
嵌套结构(Nesting)
嵌套结构指的是在一种控制结构内部使用另一种控制结构。例如,你可以在IF语句内部使用另一个IF语句,或者在循环内部使用选择结构等。
示例(嵌套IF):

IF (MainCondition = TRUE) THEN
    IF (SubCondition1 = TRUE) THEN
        // 当MainCondition和SubCondition1都为真时执行
    ELSIF (SubCondition2 = TRUE) THEN
        // 当MainCondition为真且SubCondition1为假,但SubCondition2为真时执行
    END_IF;
END_IF;
这些流程控制结构可以帮助你编写出更加结构化和易于理解的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