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IA博途ModbusTcpServer的配置方法(MB_SERVER, V5 ...
西门子TIA博途ModbusTcpServer的配置方法(MB_SERVER, V5.2)

楼主(2024-05-06):
第一步:
从通信指令库中调用MB_SERVER,选择V5.2版本。如下图:
第二步:
为MB_SERVER的CONNECT参数配置对应的数据块和参数。如下图:
ID号用来区分不同的连接,如果创建了多个MB_SERVER连接,应设置多个ID号。本地端口号默认选择502,也可选择其它。远程连接伙伴的IP地址和端口号可以不设置。
第三步:
创建一些数据块,作为Modbus TCP的数据Buffer的原始数据,供Modbus客户端访问。如下图:
本例一共创建了5个数据块,第1个类型为:01过程映像输出(线圈),第2个类型为:02过程映像输入(开关输入),第3个和第4个类型为:03保持寄存器,第5个类型为:04输入寄存器。第1个和第2个数据块中定了含有16个布尔类型的元素的一维数组,其余3个数据块定义了含有16个字类型的元素的一维数组。
第四步:
在MB_SERVER的背景数据块中定义Modbus TCP的数据Buffer,和Modbus地址形成映射关系。如下图:
注意相同类型的数据的分配与连接,不可叠加但可以以字为单位跳空分配。
第五步:
下载程序并用Modbus Poll工具进行数据监控。如下图:
总结:
如果在MB_SERVER背景数据块中的Data_Area_Array中定义数据区域,则通过形参MB_HOLD_REG以指针形式传递的数据将失效,尽管如此,该参数也不能设置为NULL,且其指向的存储区应大于等于2个字节;
如果只打算通过形参MB_HOLD_REG指向的数据来作为Modbus TCP的数据,则MB_SERVER背景数据块中的Data_Area_Array应保持默认参数,不应配置其它参数;
用户最多可在不同数据块中定义8个数据区域(Data_Area_Array只提供了8组),每个数据块只能包含一个数据区域。单个MODBUS请求只能对恰好一个数据区域进行读写操作。每个数据区域对应于一个MODBUS地址区域。可以在MB_SERVER背景数据块的静态变量Data_Area_Array中定义数据区域;
如果要使用的数据区域不到8个,则所需数据区域必须紧密相连,没有间隙。在处理过程中,数据区域中的第一个空白条目会终止数据区域搜索。例如,如果已定义Data_Area_Array字段元素 1、2、4 和 5,由于字段元素 3 留空,则Data_Area_Array只会识别字段元素 1 和 2;
单个 MODBUS 请求只能对一个数据区域进行读写操作。如果要读取覆盖多个数据区域的保持性寄存器,则需要多个 MODBUS 请求。
知识小卡片
在大家进行西门子产品选型的时候,可以使用西门子官方推出的选型工具:
TIA Selection Tool
(TST),这是一款
完全免费
且
免安装
的工具。
无论是硬件产品还是软件工具,都可以在选型工具中找到对应的订货号。TST分为在线版和离线版,离线版下载后可直接运行(推荐使用离线版)。
TIA Selection Tool在线及离线下载网站:
https://www.siemens.com/global/en/products/automation/topic-areas/tia/tia-selection-tool.html
*小tips:TST更新速度较快,建议在使用之前更新该软件,以获取最新产品信息。
V18最新样本汇总
彩页产品样本通过
产品实体照片
结合
特性的介绍
能让您短时间内快速地了解产品性能,第一时间掌握如订货号等信息。
►
TIA 博途与SIMATIC S7-1500可编程控制器
百页彩页介绍,清晰产品定位
►
SIMATIC S7-1500T 工艺型CPU
运动型CPU,关键数据快速查询
►
SIMATIC S7-1200 可编程控制器
图解1200,结构清楚明了
点击下图,可直接跳转至小程序下载样本及其他资源:
S7-1200/1500最新系统手册
系统手册是
产品的百科全书
,不仅是参数相关的数据,关于安装和编程等方面的信息都能在系统手册中找到答案!(点击图片跳转至小程序,可直接下载最新手册)
SIMATIC S7-1500/ET 200MP 系统手册官方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86140384
SIMATIC S7-1200 系统手册官方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814829
V18常用软硬件信息
当然,除了使用西门子选型工具、参考最新样本和系统手册外,关于
常用的V18软硬件信息
,我们已经整理在了小程序后台,不仅是订货号,关于产品描述、相关解释说明、甚至是某些产品图片,也都已经整合在了表格中(如下图),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
选型参考
。
知识小卡片
标准机器项目
是指在STEP 7项目中,将一个包含IO控制器(S7-1500)和所有IO设备的PROFINET IO系统作为“主母板”,
只需组态一个项目
,根据实际需求,由它派生出不同标准机器版本的“其他”组态。
标准机器项目主要针对以下两种场景:
场景1
机械设备制造时,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一般同一机器会根据
价格、功能
等因素,衍生出不同的机型,从而导致
硬件配置的数目发生变化
,比如:
主机架模块/分布式IO站模块数量或位置发生变化
分布式IO站的数量发生了变化(比如系统里需要连接PN接口的变频器数量不同)
场景2
多套设备,程序完全相同,控制系统需要联网,
设备名称和
IP地址需独立
。
针对以上在项目中可能会遇到的情景,一般的做法是根据不同需求,在博途中做不同的配置,将项目分别下载到PLC中。这种方式会增加很多重复的工作,繁琐且后期难以维护。
有没有办法只配置一个项目,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呢?
当然可以!
做一个标准的项目,适合于所有的机型,
通过修改程序的方式控制参与的硬件、实现自动分配IP地址等实际需求。
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场景1—组态控制
针对场景1,可以分为设备级别和IO系统组态控制的解决方案。
►
设备级别的组态控制
CPU中央机架或分布式I/O上的模块或子模块,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地增加或减少、或是更换插槽位置。
在博途中勾选“允许通过用户程序重新组态设备”,借助“WRREC”指令实现。
►
IO系统的组态控制
PROFINET IO系统中的设备站,可根据需求灵活地增加或减少、或是更改网络互连的拓扑结构。
在博途中勾选“可选IO设备”,借助“ReconfigIOSystem”指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