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X3U的运料小车手动半自动全自动案例 ...
基于FX3U的运料小车手动半自动全自动案例

楼主(2024-05-06):
不是吧!都2023年了!搞电气的手机里还没这3个小程序?
任务的实施
▶ 任务描述:
如图2-1所示为运料小车控制示意图:
小车由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运行,小车从A料罐处装料然后自动运送至料罐B处卸料。
图2-1
▶具体控制要求:
(1)有手动/半自动/全自动功能:
分别由按钮1,2,3控制;按下按钮1为手动、按下按钮2为半自动、按下按钮3为全自动,3个状态指示灯分别由指示灯灯1,2,3表示,指示灯1表示手动;指示灯2表示半自动;指示灯3表示全自动;
(2)手动时:
指示灯1亮可以通过按钮控制料罐A,B电磁阀YV1和YV2的开启和关闭;小车的前进和后退;
(3)半自动时:
指示灯2亮,按下启动按钮,如果小车在原点位置(行程开关1在接通状态),打开电磁阀YV1,装料5秒后关闭,小车开始向前运行,碰到行程开关2,小车停止,同时打开YV2电磁阀卸料,5秒后,小车返回至原点停止。
(4)全自动运行时:
指示灯3点亮,按下启动按钮,如果小车在原点位置(行程开关1在接通状态),打开电磁阀YV1,装料5秒后关闭,小车开始向前运行,碰到行程开关2,小车停止,同时打开YV2电磁阀卸料,5秒后,小车返回至原点,然后又开始装料,按下停止,小车要把料卸完后回到原点再停止;
(5)有电机过载保护和报警功能:
当电机出现故障时,报警指示灯亮,按下报警复位按钮后可对报警指示灯进行复位。
1、I/O地址分配
:
如图2-2.
图2-2
2、硬件接线:
如图2-3.
图2-3
3、程序设计:
三菱FX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可以勾选使用标签,在编写的过程中声明需要标注的地方。让程序一目了然。根据本案例控制要求描述,可以对该程序声明为报警部分、模式选择部分、手动模式、自动模式和输出部分。如图2-4.
图2-4
4、程序调试
(1)报警部分的程序,主要实现对电机过载监控,当电机出现过载时,报警灯会点亮。当出现报警时,小车运料动作需要停止。如图2-5.
图2-5
(2)根据本案例控制要求描述,具有三种模式:手动模式、半自动模式、全自动模式。为了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工作,当设备运行过程中或者急停按钮按下时,还有出现报警时,模式选择无效。如图2-6.
图2-6
(3)在急停按钮正常不动作及手动模式下,可手动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小车在左极限位置可装料,在右极限位置可放料。如图2-7.
图2-7
(4)自动模式下分半自动和全自动模式。当小车在左极限位置方可启动。小车在半自动模式下,在左极限位置装料完成后前进,前进到右极限卸料完成后后退,后退到左极限停止。
小车在全自动模式下,当停止按钮没有按下时,小车一直循环半自动模式动作。当停止按钮按下,小车只循环一次,最后停在左极限位置。如图2-8.
图2-8
(5)输出部分包含所有程序部分需要控制输出的Y点。如图2-9。
如图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