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技术分享五:芯片顶针机构和晶圆台的详细设计分析 ...
半导体技术分享五:芯片顶针机构和晶圆台的详细设计分析

楼主(2024-05-07):
固晶机在精度、速度、方式力量及进料/出料机构各有其不同层次的要求,但在系统架构上大致皆可划分为芯片处理装置、晶圆台装置、顶针处理装置、运动控制模块、视觉系统、软体等六大模组如图1-1所示。
图1-1.示意图
1-2-1晶圆载台
晶圆载台如图1-3所示,需提供Z轴升降功能,行业一般负载最重40Kg(12时晶圆)最轻20Kg(6寸晶圆)一般晶圆先放置于提篮,标准规格为25片,此模组平台需能方便更换6、8、12寸晶圆,一般仅可更换两种规格,即6、8寸及8、12寸较少有3种规格共存,但业界有因成本考量自创规格则不在此规格内。
图1-2晶圆载台示意图
1-2-2晶圆工作平台
晶圆工作平台工作如图1-3所示,晶圆工作平台需有X、Y及R轴,且必须能高速精密定位,R轴在8寸以下需要能够精密定位.但在12寸规格中,因为12寸惯性过大在时间内无法快速且稳定的定位,故目前市面上大多在取放头上增加旋转轴以补偿芯片(CHIP)与角度之偏差,因应贴膜材质、晶片尺寸大小不同需提供不同扩片深度,下降后将晶圆切割道拉开,方便顶针顶出及取晶。
图1-3.12寸晶圆工作平台架构示意图
1-2-3 WAFER拉片机构
整个晶圆处理模组需借由拉片机构如图1-4所示,由拉片机构将晶圆由晶圆载台拉至晶圆工作平台。
图1-4.拉片机构示意图
1-3 基板loading处理模组
1-3-1 L/UL模组
进出料模组架构如图1-5所示,动作流程为利用汽缸,将料匣推至基准位,夹持固定后将第一片料架上升至与输送轨道同高度,再利用汽缸将基板推入输送轨道。出料模组与入料模组架构相似,这里不展示图片。
图1-5.进出料模组示意图
1-3-2传送轨道装置
输送轨道如图1-6所示,其功能特点:
1.物科确实传输及挟持功能
2.置晶点需要提供相当精准的平面
3.置晶点须能承受取放头下压之力量
4.轨道具有可调宽度的调整功能
图1-6.输送轨道示意图
1-4芯片处理模组
1-4-1芯片顶针模组
晶片(CHIP)顶出模组主要功能为当晶圆(Wafer)工作平台利用视觉辨识系统将晶片移至取晶位置时,利用真空将蓝膜吸住,接著内部顶针上升,在不能刺穿蓝膜前提下,使晶片剥离蓝膜,使吸头能够吸取晶片,一般怕顶出时晶片倾斜,所以顶出时有一段行程是与取放头同动,取放头上需有缓冲装置,避免将晶片压碎或产生裂痕如图1-7所示。目前晶圆制程能力提升,晶圆厚度已达2mil(约5um),以往薄晶片大多使用多针顶出,目前进口设备已改多段顶出如图1-8所示,以避免晶片破裂。
图1-6.薄DIE裂片示意图
图1-7.多段顶出架构示意图
2-4-2吸针机构
取放模组功能特点:
一、对于物料进行取及放之动作:
1.取放晶片需配合顶真机构运用真空机制
2.取放过程中需有检测取放失败检测的功能
3.搭配传输架构,取放模组会有不同自由度设计
二、高速及高精度设计
1.取放行程及芯片尺寸会影响速度
2.高速及高精度为相斥条件,所以必须取得平衡点,这是我们国内设备没做好的原因!
三、特殊制程需求:
压力控制:对应不同客户、产品制程···等,需要不同力量
目前业界常见吸取机构有以下两种形式:摆臂式和直线式。
1.摆臂式取放模组如图1-9所示:
利用共轭凸轮,点对点取放,一个马达即可控制θ与Z轴成本较低但由于凸轮曲线、行程等限制,速度与精度有其瓶颈。
图1-9.摆臂式取放头
2.直线式取放模组如图1-10所示:
可程式控制X-Y-Z位置,选用适当元件可达成高速及高精度之条件,相比于摆臂式成本亦相当高。目前高端机已经对精度和速度有要求的均采用这种方式设计!
图1-10.直线式取放头示意图
吸取头在高速下运行,为了保持精度和足够的抗震性,用于固定的底座必须做有限元分析:
结果:当机台承受一重力时它整体的总变形量为0003mm且发生最大的位移是在取放头处。
其实行业目前搞设计的较少利用分析软件协助开发,大多依赖资深员工之经验,而资深员工也因软件的学习繁杂而排斥,新员工因较无经验无法设定出适当的边界条件,造成分析数据之误差,造成对分析软体的不信任,又因成本问题,往往明知有问题却不肯痛心投入成本根治问题,而以治标方式改善,使得国产设备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