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1500PLC中深度解析PID(1)

楼主(2024-05-07):
一、S7-1200/1500 PID概述

(1)什么是 PID?

PID 功能用于对闭环过程进行控制。

PID 控制适用于温度,压力,流量等物理量,是工业现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控制方式。

PID 控制原理是:对被控对象设定一个给定值,然后将实际值测量出来,并与给定值比较,将其差值送入 PID 控制器,PID 控制器按照一定的运算规律,计算出结果,即为输出值,送到执行器进行调节,其中的 P,I,D 指的是比例(P),积分(I),微分(D),是一种闭环控制算法。通过这些参数,可以使被控对象追随给定值变化并使系统达到稳定, 自动消除各种干扰对控制过程的影响(见下图)。

(2)PID 含义解释

P:比例(proportion)对输入与反馈值偏差进行比例调节控制,调节情况要根据 P 参数确定,太大会造成震荡,太小又会造成调节太慢,由于没有误差时输出为零,因此比例调节不可能完全消除误差,不可能使被控的 PV 值达到给定值,这里就需要加积分控制。(设定范围:P=0%-100%)

I: 积分(integral)对某一恒定的误差进行积分,令其积分“I”秒后,达到 SV 值, I 就定义为积分时间。但由于实际系统是有惯性的,输出变化后,PV 值不会马上变化, 须等待一段时间才缓慢变化,因此积分的快慢必须与实际系统的惯性相匹配,惯性大、积分作用就应该弱,积分时间 I 就应该大些,反之而然。比如:积分时间设为 1 秒, 则输出变化 100%所需时间为 1 秒。积分单位为秒 S。

D:微分(derivative)单位为秒 S,比例作用和积分作用是事后调节(即发生误差后才进行调节),而微分作用则是事前预防控制,即一发现 PV 有变大或变小的趋势,马上就输出一个阻止其变化的控制信号,以防止出现过冲或超调等,D 只能作为辅助调节作用。

1.输入设定值 r(t)(INPUT):

如:0.0-100.0℃;0.0-10.0Mpa;0.0-80.0L/Min 等等

2.输出控制实际值 u(t)(OUTPUT):

如:0-10VDC; Q0.1; 0-100等等

3.输出反馈实际值 y(t)(OUTPUT):

如:0.0-100.0℃;0.0-10.0Mpa;0-10VDC 等等;

(3)PID 图解

比例作用,积分作用和微分作用的定位关系是:

1.比例作用是主要调节作用,起主导作用。

2.积分作用是辅助调节作用;

PID 应用说明:

1.在以前,由于电子技术没有现在发达,所以 PLC、仪表等的 PID 功能较弱,很多时候PID

参数是由工程师按照经验调试出来的。

2.现在几乎所有 PLC、智能控制仪表等均有良好的 PID 自整定与优化功能,几乎不用人工参与,

而却速度非常快,效果也非常好,SIEMENS S7-1200/1500PLC 也有较好的 PID 应用功能。

(4)一些 PID 专业术语的含义说明

■ 过程值:就是当前实际值( 传感器变送输出的模拟量信号接入 PLC 模块后的标定值

如:0.0-100.0;如果是通讯数据,则是通过程序转换后得到与实际过程值一致的数据,

如:0.0-100.0),过程值一般就是指标定值。

■ 输出值:就是PLC 通过PID 运算后输出的一个百分数值(0.0%-100%),不会超过 100%,

这个值由 PID 调节器控制。

■ 过程值限值:就是过程值最大/最小允许的值,这个值最大值大于标定最大过程值,最小

值小于最小标定过程值,超过就会触发 PID 控制器报警错误(代码w#16#001)

■ 过程值监视:这个值大于过程值最小值,小于过程值最大值这个值主要起到中间报警作用, 就是

提醒作用,有开关量输出功能。

■ PID 控制器数据:所有 PID 数据均可在 PID 工艺对象数据块里面找到。

(5)其他:

1.PID_Compact 功能指令通过实际测试,证明完全可以控制温度、压力等信号,在温度迟滞 性非常大的情况下测试证实:精度为 1.16%,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应用环境需要。

2.循环中断时间为添加循环中断后对指定两次中断的间隔时间,PID 控制器采样时间:

sRet.r_Ctrl_Cycle 是控制器两次计算之间的间隔时间。PID 控制器的采样时间是循环中断 时间的整数倍。若用户使能自整定择系统会自动计算 sRet.r_Ctrl_Cycle 参数,若用户使用 手动方式设定,则一定要注意此参数为循环中断时间的整数倍。

以上内容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