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个项目的西门子wincc软件上位机操作手册分享

楼主(2024-05-07):
一、题外话

     最新版博途V18无法连接wincc。

以前S7-1500/1200与wincc连接,必须要安装SIMATIC NET PC Software V1x.0,这次不是未安装,是因为设置了

二、操作手册

(一)、总体说明

1.1 系统说明

控制室按《HG/T20508-2014 控制室设计规范》设置,建议配置UPS不间断电源,防止突然断电,造成系统损坏,数据丢失。当市电失电后,可人工退出运行时候后,再关闭工控机。

1.2 系统登陆和注销操作

当初次运行系统,需要进行系统登陆操作,点击“用户登陆”按钮

弹出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QMX2024,密码:123456,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用户注销”,系统自动注销用户,返回到工艺流程主画面。

1.3 系统退出困难时解决方式

当系统无法退出时,可以进行强制复位系统,win+R,输入cmd

点击确定,输入reset_wincc,回车后系统会自动复位,此方式不建议作为常规退出系统的方式。

1.4 图标说明

为了减少界面的密集型,本系统采用图标代码示意设备状态。

1.5设备操作方式

本系统采用弹窗进行设备操作和参数设置的方式

设备操作:点击设备图标,弹出设备操作窗口:

提示:设备操作采用了公共窗口的模式,一定要等待弹窗的页眉显示我们需要操作的设备时,才能操作。

泵、搅拌机、风机都需要在开关柜将转换开关切换到自动模式情况下,上位机系统才能操作。

阀门类未设置远程信号,需要在阀门本体切换到远程模式,上位机系统操作方能操作。

1.6 报警软件设置

为了保证报警时效性,本系统设置了一个外接报警系统,可以实现语音和弹窗报警,设置如下:

点击任务栏右下角的报警软件,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二)、界面操作说明

2.1 工艺流程画面

本界面主要主要流程图和工艺仪表数据,不具备操作功能。

点击工艺画面按钮,可以选择其他工艺单元。

2.2脱硫塔液侧1画面

主要设备有石膏排出泵2台,浆液循环泵2台,搅拌器2台,石膏排出泵母管压力1个。操作方式参看1.5节。

2.3脱硫塔液侧2画面

本画面主要有6个除雾器冲洗水阀和仪表显示。

当点击任意一个冲洗水阀,我们在手动控制模式下,阀门本体切换到远程模式下,可以进行阀门的打开,关闭,暂停等操作。当控制模式切换到自动情况下,冲洗水阀的工作为自动模式(控制逻辑参考工艺设计说明):

点击除雾器冲洗程序进入冲洗参数设置及冲洗模式选择:

黑底白字框都可以进行参数设置(后面不再说明),设置完成后,选择自动冲洗和自动冲洗模式,对于有问题的冲洗水阀或者检修时,可以选择本阀门切除自动。切除后本阀门不参与自动冲洗流程。

2.4工艺水系统画面

本画面包含工艺水补水阀1个,除雾器冲洗水泵2台。操作方式参看1.5节。

2.5碱液系统画面

本画面包含出口阀1个,输送泵2台。操作方式参看1.5节。

2.6氧化空气系统

本画面包含2台氧化风机。操作方式参看1.5节。

2.7数据一览画面

显示本系统所以采集到的仪表实时数据。点击仪表参数设置,可以对量程进行设置。其中吸收塔液位和石膏浆液密度是通过计算公式获取的。计算公式如下:

2.8趋势曲线

包含了温度、压力、液位、密度、PH、电流等5参数的趋势曲线。

下面以PH曲线为例加以说明

(1) 曲线的查询和现显示

将鼠标放在菜单栏的图标处,就会显示相应的功能,上面显示了启动/停止的功能,当点击后,停止就是历史曲线。点击钟表的图标,进行时间范围的选择。

可以选择时间范围,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测量点数量等三种模式进行曲线的查询。

点击标尺,可以鼠标按住标尺可以进行移动,查看当时的仪表数据

(2)数据统计

点击设置统计范围

点击计算统计

计算出结果:

(3)导出数据处理

点击导出数据

选择导出的目录,选择数据导出的范围,点击确定。

点击打开进行数据处理

选中A列,找到数据分列处理。

最后完成,得到结果:

2.9数据报表

(1)查看操作

操作方式和趋势曲线类似。

拉动滚动条可以上下左右查看。

(2) 数据筛选和打印操作

因纸张的大小的限制,我们打印前需要将数据列数选择适当。

选择方式如下:

将鼠标点击到有“+-图标”,点击弹窗选择:勾选需要查看打印的数据。

点击打印机图标:

输入文件名,保存到自己需要的目录中。

2.10报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