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与300的选型区别

楼主(2024-05-07):
点击"工控学习社"关注我们吧!

1硬件的区别
在硬件扩展方面,S7-300的主机架多支持八个扩展模块,而S7-1200支持扩展多八个信号模块和多三个通信模块。以S7-300 CPU313C和S7-1200 CPU1214C为例,S7-1200的CPU支持通过信号板来增加IO点数,而S7-300CPU的IO点数是固定的。在硬件组态方面,S7-300和S7-1200的地址都可以由用户手动进行重新分配。

▲硬件的区别

2通信方面的区别
串行通信方面,S7-300和S7-1200都支持通过RS232和RS485实现点对点通信,支持ASCII、USS和MODBUS等通信协议。S7-300需要选用带PTP接口的CPU或者CP模块,实现RS232的串口通信。而S7-1200则是通过RS232通讯模块来实现串口通信。S7-1200本机集成了PROFINET接口,支持与编程设备、HMI以及其他CPU之间的通信。

▲通信的区别
3工程方面的区别
S7-1200的编程软件TIA Portal提供了一个易用集成的工程框架,可用于SIMATIC S7-1200和精减HMI面板的组态。

▲工程框架

4存储方面的区别
S7-300和S7-1200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大小都是浮动的。S7-1200 CPU的符号表和注释可以保存在CPU中,可在线获取。在S7-1200中利用符号化存取,可以zui优化分配数据块所占的存储区。在保持存储区方面,S7-1200多可以设置2048个字节的保持区,可以对数据块中的离散变量设置保持性。而S7-300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保持性设置的。在存储容量方面,S7-1200的存储卡大可到24兆字节,对于S7-1200存储卡是可选项,而S7-300的存储卡是必选的。S7-300的存储卡无法存放配方和数据记录等。另外S7-1200的存储卡还将用来实现存储区扩展,程序分配及固件升级等功能。

▲存储的区别

5程序结构的区别
S7-1200和S7-300一样,有OB块、FB块、FC块及数据块等,程序结构高度模块化,并且可以重复利用,大嵌套深度为16。S7-1200和S7-300类似,都是通过组织块来分配事件的。

▲程序结构的区别

6数据类型的区别
S7-1200中的新数据类型使应用更加灵活。例如用于日期和时间时,S7-300通过调用系统功能块SFC读取日期时间数据,而S7-1200可以通过符号名访问DTL结构的所有组成部分。

▲数据类型的区别
7计数器指令的区别
S7-300中的计数器在计数值大于零时,计数器输出置位,而S7-1200中的计数器,在计数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输出置位。S7-300 S5计数器的计数范围是0到999,而S7-1200的计数范围是可调的。

▲计数器指令的区别
8定时器指令的区别
S7-300中的定时器在计时值大于设定值时,定时器输出置位,而S7-1200的定时器在计时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输出置位。另外S7-1200的定时时间可以像S7-300一样直接输入。

▲定时器指令的区别

9工艺功能的区别
S7-1200和S7-300类似,都是通过调用相应的块来实现不同的工艺功能。

▲工艺功能
福利
今天给大家分享工控人必备案例模拟量库文件,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

长按识别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免费领取案例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