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 CPU与S7-1500进行S7通信

楼主(2024-05-07):
本文仅供参考。

以采用1个CPU1518-4 PN/DP(6ES7 518-4AP00-0AB0),1个S7-200 SMART PLC为例,介绍它们之间的S7通信。

硬件:

① S7-1500 CPU

② S7-200 SMART CPU (固件V2.5)

③ PC (带以太网卡)

④ TP以太网电缆

软件:

① TIA STEP7 V16

②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5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1500 将通信数据区 DB3 中的200 个字节发送到 S7-200 SMART的VB 数据区。

② S7-1500 读取 S7-200 SMART中的VB数据区存储到S7-1500 的数据区DB4中的200个字节 。

S7-1500侧硬件组态和网络组态

1. 使用TIA V16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添加1个S7-1500站点并为其分配网络和IP地址 ,如图1.所示。

图1. TIA 软件中添加S7-1500站点

2. 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块

通过右边指令树的“通信”—“S7通信”,直接将PUT/GET指令块拖入OB1中,

通过点击"PUT/GET"指令块右上角的蓝色图标开始组态连接。

图2.S7-1500 调用指令块并添加新连接

3.在指令块下方的“属性"对话框设置“连接参数”(以PUT指令块为例):选择"未指定",TIA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连接(例中:“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ID,并自动将该ID号关联至“PUT”功能块的ID管脚(例中:W#16#100)务必确认该连接1500侧“主动建立连接”勾选,手动设置伙伴IP地址(例中:),如图3所示。

图3.选择未指定连接

4.设置TSAP地址

指令块组态完毕,打开“网络视图”-“连接”选项卡,可以看到TIA自动创建的连接,打开连接属性后,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伙伴设置TSAP,设置方法如图4。

注意:S7-200 SMART 侧的TSAP 只能设置为03.00 或者03.01 。

图4. 设置连接伙伴方TSAP地址

TIA软件程序编程

1. 创建通信数据DB块

创建S7-1500 侧发送数据块DB3(接收区数据块DB4类似),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取消勾选DB块属性"优化的块访问"。

A.数据块DB3,定义为300个字节的数组

B.选中DB3,右键“属性”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图5.创建数据块并取消优化访问

2.完善指令块设置

发送数据块与接收数据块创建完成后,即可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进行S7通信.(通过"PUT"指令块,已经组态连接,如果针对同一设备需要使用GET指令,可以直接使用"PUT"指令的连接ID,例中:W#16#100)如图6示。

图6.调用PUT/GET指令

以上步骤,已经完成了S7-1500 硬件和软件部分的编程,只需要将程序下载到S7-1500 PLC 即可。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