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在智能装备中的应用案例——基于PC端的数控系统解...

楼主(2024-05-07):
在工业4.0大背景的驱动下,工业自动化必将升级为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协调的新一代自动化系统,以满足于智能制造的工业需求,以进一步实现IT和OT融合。工业自动化的企业需要具备从设备、边缘计算到云的一体化数字显示,通过设备、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和平台传递更多信息。
自动装配生产线的主要设备旋转调节器(方向)、数控冲压机、NKC铆接机以及工件托架和所有外围设备,都可以通过基于PC端的智能面板进行控制,在CODESYS 控制器开发平台上可以实现PC的显控一体功能。
特性:面板尺寸5.7“至15.1”安装CODESYS RTE集成可视化少量的编程配置工作最大的数据透明化触摸显示器配方管理、CANopen总线协议、中央数据采集、以太网连接以及可以使用CODESYS进行数据归档标准可视化界面开始窗口:操作模式选择,生产程序,统计信息等。设置模式:固定值输入或通过操纵杆进行示教,参数输入后存储在数据表格中。自动模式:自动加载铆接程序,显示分步工艺。自动检测工件尺寸精度和材料特性。
CODESYS在基于X86&Windows平台的工控机平台上,可以在不使用CODESYS开发包(Runtime)的情况下完成一些简单的项目应用。也就是说,通过几组搭配的单机授权许可证,就可以满足您对来自不同厂家的设备进行逻辑控制、运动控制,同时,可进行3D仿真、测试应用程序、测试POU处理时间和代码覆盖率等功能。
CODESYS Control RTE
为 Windows 系统下的
实时控制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CODESYS Control RTE通过对Windows内核进行实时性改造,使其具有微妙级抖动量的确定性,且不需要增加其它硬件,最终实现“硬实时”的控制功能。
用户只需要在PC机上安装CODESYS Control RTE软件,那么根据PC机的功能,它就会变成一台先进的高性能可编程控制器,并可以使用基于IEC 61131-3标准的CODESYS IDE进行编程。一套软件即可对来自不同厂家的设备进行控制。
软件包含强大的运动控制及 CNC 功能
单轴控制:电流环、 速度环、 位置环的控制
主从方式:实现电子齿轮(带相位同步功能)、电子凸轮等
CNC 控制:实现复杂的多轴运动轨迹插补控制, 支持 G 代码
机器人控制:SCARA机器人、DELTA机器人、四轴机器人、多关节的复杂机器人函数库
同时支持用户将自己的机器人函数库集成在软件中使用。
良好地支持第三方的开发工具和应用程序
具有 OPC , OPC UA 功能
支持 ODBC 接口的数据库
CODESYS Control RTE
集成有以下总线协议:
CODESYS CANopen主站/从站;
CODESYS EtherCAT主站;
CODESYS Modbus TCP主站/从站;
CODESYS Modbus RTU主站/从站;
CODESYS Sercos III Master ;
CODESYS PROFIBUS主站;
CODESYS PROFINET控制器;
CODESYS PROFINET设备;
CODESYS EtherNet / IP扫描器;
CODESYS EtherNet / IP适配器;
CODESYS J1939 ;
CODESYS OPC UA服务器
支持以下的 CAN-EtherCAT卡
Peak PCI: PCIe, MiniPCIe 两种网卡
SJA1000 独立CAN控制器
Automata: all PCI cards (1- and 2-channel通道)
系统要求
编程系统:CODESYS开发系统3.5.9.12版本及以上
支持平台/设备:执行在有单核或多核的CPU,并有win7/8/10、32/64位嵌入式系统上 注意:使用 “Device Reader” 项目找到你的设备支持的功能。在Device Reader 可在 codesys商店免费获取。
附加要求:无
许可:许可证激活可选择在CODESYS加密狗中激活,或者是 CODESYS软件激活。如果在软件中直 接激活,则许可证则严格绑定所使用的工控机设备。如工控机出现重装,许可证失效。但是 在加密狗中激活,则可避免这种情况。
所需配件:CODESYS Runtime Key, compact加密狗
PLCHandler为第三方的客户端和基于CODESYS开发的PLC之间建立通讯,PLCHandler封装了完整的底层通信协议,并提供了API接口。该API接口提供对所有可用功能和服务的访问。
OPC UA是实现智能化工厂和工业4.0的标准接口。OPC UA(统一架构)是OPC标准下的新一代技术,它不仅允许机器和工厂间进行数据的传输,也支持以机器可读取的方式进行对这些数据的描述。OPC UA是基于TCP标准的独立的平台。协议栈可以用于OPC组织的所有成员。
基于CODESYS Runtime组件化架构,CODESYS OPC UA Server 可作为附加组件移植到CODESYS Runtime里。因此,CODESYS OPC UA Server几乎可以集成到所有基于CODESYS开发的设备中,并与TCP/IP和实时时钟的表现相当。
OPC UA Server通信数据可通过CODESYS上位开发环境配置,并于OPC UA Client端进行通讯。
-END-
CODESYS 软件工具包是一款基于先进的NET架构和IEC61131-3国际编程标准的、面向工业4.0及物联网应用的软件开发平台。CODESYS软件开发平台的独特优势是用户使用此单一软件工具套件就可以实现一个完整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即在CODESYS软件平台下可以实现:逻辑控制(PLC)、运动控制(Motion Control)及CNC控制、人机界面(HMI)、基于Web Service的网络可视化编程和远程监控、冗余控制(Redundancy)和安全控制(Safety)、以及项目开发与工程协同管理等多个目标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