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应用问题总结

楼主(2024-05-07):
推荐阅读:
1、Codesys V3.5 ST语法----指针
2、Codesys V3.5 中浅谈PLCOpen编程开发
3、关于使用CODESYS V3.5相关使用问题解答
4、Codesys学习资料大全
问
编写好程序但是PLC启动不了怎么办?(Start PLC无反应 )
答
PLC启动不了可能是没有装好,第一次启动,需要时间。
问
CODESYS FB 的密码忘了能解吗?
答
无解,所以大家保存好密码。
问
打开工程提示库文件未安装或者不可用,库文件下方有波浪线提示,如何解决?
答
点击Placeholders(占位符),将软件修改成对应版本。
问
CODESYS 使用new创建的实例,无引用后系统会自动释放内存吗?
答
是可以自动释放内存的。
问
当我修改完程序或画面,然后登陆并下载到RTE中,总是要点击一下工具栏的启动图标(右向小三角)。能不能在线修改并下载?保证不停机操作?
答
只要更改代码,下载工程后控制器就要重启。
问
用工控机有没有办法做到不停机下载?
答
登录的时候选第一个在线...,然后选窗口在线-创建启动应用。
问
请问 CODESYS 可以连接数据库么?我想直接把数据存储到数据库。
答
使用 MySQL Library SL 可实现此功能
商城链接:
http://store.codesys.cn/codesys
/store/detail.html?productId
=1405785645616685058
问
安装了RTE的工控机,一个网口安装了etherCAT驱动,另一个网口要怎样设置才能让IDE软件扫描到?
答
跟IDE电脑设置成一个网段。
问
CODESYS ControlService.exe:Start Error 怎么办?
答
这是CodeMeter问题。
问
_XINT是什么数据类型?
答
_XINT是和平台相关的数据类型,在32位系统上是DINT,在64位系统上是LINT,会根据不同的平台进行转换。微信公众号:工控分析
问
如何添加库?(请问SM3_CNC_Visu这个库在哪里有下载?)
答
库管理器-添加库-高级,输入库名称搜索,双击相应的库就可以添加。
问
“所选的目标系统与所连接的设备不匹配”怎么办?
答
新建的工程与连接的工程版本不一致,更改工程设备的版本。
问
在写 ST 程序时,能不能多行自动整体缩进?(调整到关键字右侧)
答
工具-选项-文本编辑器,可以修改缩进。微信公众号:工控分享
问
CODESYS 怎么把功能块做成只读,大家可以调用不能随意修改?
答
右键功能块,选择属性-访问控制-通过不同用户登录提供不同权限。
问
可视化-为什么可视化画面不能显示中文?
答
需要在可视化管理器选择 使用Unicode字符串。
问
右上角关闭按钮下面有个小旗子的按钮是干嘛用的?
答
会通知您重要信息,例如可用更新或安全通知。
问
有没有代码补全功能…… 我输入一个MC 后面即列出可以用的?
答
需要手动打开,工具-选项-编码助手-全部打钩。
问
工控机做控制器,有2个网卡,一个做ethercat网络,另一个做profinet网络。能否对profinet网上prifisafe子站进行安全控制?
答
CODESYS这边支持Profinet通讯,profinet网上prifisafe子站进行安全控制应该是需要安全控制器。
来源:code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