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八:可配置信号 ...
西门子s7-200 smart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八:可配置信号参数的...

楼主(2024-05-07):
声明:本文中分享LBC库内容,及项目案例;均来自西门子官方工业学习平台网站,请遵守西门子使用许可;本样例仅供学习测试使用,请谨慎用于实际生产中,若有此引发的任何风险,将由使用者自行负责;
一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概述
1.1 通用描述
SMART 的基本控制库(LBC)提供了基本的控制模块,根据西门子编程风格指南和PLC Open 为标准化概念编程。
1.2 硬件及软件需求
本应用软硬件的需求为了使得本应用案例成功运行,必须满足以下硬件和软件需求。
硬件
S7-200 SMART CPU 控制器:
• SIMATIC S7-200 SMART 产品家族
软件
• STEP 7-Micro/WIN SMART
二
数字量信号处理功能块应用描述
数字量信号是常用的工业信号之一。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获取的数字量信号有时候不能作为控制信号直接使用,而需要进一步处理。该功能模块可用于处理原始信 号,并结合信号质量,延时与过滤,最终给出有效信号。
该程序库主要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配置信号参数。输出转换后的有效信号和警报。
注:经过小编反复研究,这里所说的信号质量实际功能跟Enable功能一样;
三
库文件使用说明
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在左侧导航器中,右键“库”,选择“打开库文件夹”选项
image-20240419143316448
将下载后的库文件“DigitalSignal.smartlib”,复制到库文件夹中;
image-20240429153115097
在“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左侧导航器中,右键“库”,选择“刷新库”即可看到库添加成功;
image-20240429153215975
四
数字量信号处理功能块使用说明
数字量信号处理功能块
image-20240429155006291
引脚输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数据类型
描述
EN
BOOL
程序块使能,一般使用 SM0.0
enable
IN
BOOL
模块使能
digitalValue
IN
BOOL
输入信号
quality
IN
BOOL
信号质量
configuration
IN
DWORD
数字量信号配置地址
processData
IN
DWORD
数字量信号过程地址-临时变量存放区域
acknowledge
IN/OUT
BOOL
确认警报
processValue
IN/OUT
BOOL
输出信号
alarm
IN/OUT
BOOL
警报
risingEdge
OUT
BOOL
输出信号上升沿
fallingEdge
OUT
BOOL
输出信号下降沿
status
OUT
WORD
信号状态
注:(由于小编理解问题,以下说明可能存在误解,如有异议请联系小编更正;)
“quality”功能说"enable"功能一致,当信号为“False”时,信号不处理,直接输出;两者仅输出状态不一样;“configuration” 和 “processData”输入实际是指针,反馈的是寄存器的内存地址;“alarm”,仅仅代表该输出信号是个报警信号,程序中置位处理,信号消失后,需要确认报警"acknowledge"后,“alarm”复位,并不是指该功能块报警;
Configuration 指针地址偏移
字节偏移
名称
位号
数据类型
描述
defaultValue
BOOL
默认输出(信号质量差或禁用时)
invertProcessValue
BOOL
反转信号设置
disableAlarm
BOOL
禁用警报设置(0-有警报,1-禁用警报)
onDelay
DINT
开启延时,单位 ms
offDelay
DINT
关闭延时,单位 ms
注:样例程序中 Configuration 对应地址举例即 VB104、VD105、VD109
processData 指针地址偏移
字节偏移
名称
位号
数据类型
描述
beginTime
DWORD
时间间隔定时器开始时间
calTime
DWORD
时间间隔定时器时间差
timerStartBool
BOOL
时间间隔定时器启动标志位
注:样例程序中 Configuration 对应地址举例即 VD113、VD117、VB121
样例程序中定义了4 个数字量信号:
VB100-VB122 为数字量信号 1 地址。VB130-VB152 为数字量信号 2 地址。VB160-VB182 为数字量信号 3 地址。VB190-VB202 为数字量信号 4 地址。VB10000-VB10049 为设备名称地址。
五
HMI画面参考
数字量信号触摸屏样例程序使用的是 10 寸精彩触摸屏,通过触摸屏和 PLC 程序通 讯,实现灵活数字量信号对应功能的操作。
触摸屏样例程序画面如下:
通过左侧按钮,可以灵活监控和设置每个数字量信号, 左侧界面可显示或修改数字量信号状态和参数。 若要修改参数,需要先点击修改按钮解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