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伺服驱动器V90:一次生产线故障的排查

楼主(2024-05-07):
我们现场用着5台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分别带动5条辊子,从右向左依次为前、中、后三个牵引辊,一个冷却辊,一个压花辊。5台驱动通过PN传到PLC S7-1500,参数由触摸屏显示。

现场的辊子结构如图:

最近,硬板临时不做了,生产一种软板,不知为何,偶尔报过流故障,有时候是2、3台辊子报,有时是5台辊子都报,看样子不该是通讯问题,到现场检查了一下。

询问现场电工,报故障时,驱动器面板的指示灯是个什么情况,现场说没注意。

首先观察触摸屏,发现本次故障时,5条辊子都报过流故障,过流从80%-100%不等。

注:图中所谓废边辊1就是压花辊。
怀疑软质板材阻力大,再去观察板材,发现板材确实挺软,但在辊子中间传送时,有一定的垂度,并非张紧状态。

怀疑驱动选型小了,查V90驱动,额定电流2.1A,实际触摸屏显示电流只有0.5-0.8A不等,驱动器的余量选择足够大了。

最后排查机械部分,用测温枪检测传动部分的轴承,发现没有温升过高的情况。

继续往前排查,发现减速机振动比较大,挤出机声音不正常,怀疑螺杆有问题,联系现场机械人员拆变速箱和螺杆检查,发现螺杆扭曲严重,很多螺纹已经损坏。

由此,可以判断,螺杆碎屑经材料传送到压延辊,偶尔阻止辊子转动,将板材拉紧,导致后级的伺服驱动阻力过大,瞬间报过流故障停机。让公司联系供货商到厂修复减速机和挤出机,排查工作到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