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个参数让你找到西门子直流装置6RA70偶发F005故障的原因

楼主(2024-05-07):
问题:6RA70直流装置遇到偶发的F050,F005如何处理?
装置型号:6RA7078-6DV62-0
装置序列号:ZYCD20805600030

偶发故障对于维修工程师来讲比较难以处理,而且处理不当容易引起二次服务及客户投诉等维修质量问题。对于上电自检时或电流优化时偶发报警F005或F050的情况,本文中的案例可以给出一些参考的办法。

首先F005指向的是励磁方面的报警,而上电自检中出现F005报警,一般应为励 磁电流检测电路异常,上电自检中会对电枢电流及励磁电流的偏差值进行校验,如出现异常会出现对应的报警值;因此在报警出现后需要查看参数r35的值是否正 常,如果停机励磁电流为零,在o7.0状态下的r35应小于1(P102 的百分数)。如果r35出现异常,记录其出现的规律,如上电一小时等;继而采取更换励磁板等措施解决该问题。

励磁电流检测电路框图如下图所示,励磁电流检测在励磁板上要经过五个过程,最后被送到CUD1中,励磁板出现F005故障的概率应该更大一些,而且CUD1可以在工装中进行详细的测量来排除(此案例CUD1没有问题,不代表CUD1不会导致偶发F005报警)。

本案例细节如下:
该装置第一次来室内客户故障描述:自检报F005,优化时报F050,F051,来到室内正常测试无故障,跟客户沟通时客户说恢复出厂设置时报故障,一直无法复位,测试后未出现客户描述的问题。

该装置在客户处使用两天后客户说该装置报F030,复位时报:F050 无法消除,实际励磁电流R3显示数值特别大(63000)。送修后,测试该装置上电时,装置风扇转动,插拔CUD1后该装置恢复正常,当时认为CUD1有接触不实的情况,处理后测试正常。

该装置在客户处使用一夜后,又出现同样问题,来室内后偶尔发现r35数值特别大,且一段时间后数值消失。经测试励磁板电流检测运放OP07芯片性能不稳定,更换该运放后此现象消失。

Siemens DI CS Delivery Center
西门子数字化工业集团客户服务部

样本链接:
https://sfaemsm.dev-mendix.siemens.com.cn/link/customer_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