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常用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

楼主(2024-05-08):
三菱PLC编程中会经常用到一些特殊的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特别是在程式调试过程中使用更加频繁,下面就针对常用的进行盘点一下,收好不谢。而在FX5U系列中需在前面加上S。

M8000 SM8000  运行监视,PLC运行一直为ON;

M8001 SM8001  运行监视,PLC运行一直为OFF;

M8002 SM8002  初始脉冲,PLC运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ON;

M8003 SM8003  初始脉冲,PLC运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OFF;

M8004 SM8004  错误检测,当M8060-M8067中任意一个为ON时动作(但是M8062除外-PLC/PP通讯错误);

PS:以下几个特殊辅助继电器不适用早期产品,如FX1N,1S;

M8005 SM8005  电池电压检测,当电池电压过低时为ON;

M8006 SM8006  电池电压低锁存,当电池电压过低时会锁存当前状态;

M8007 SM8007  检测瞬间断电,检测到瞬间停电为ON(判断时间存放在D8008中,默认200ms)

M8008 SM8008  停电检测中,根据D8008中时间设定,M8008由ON变为OFF时,M8000也跟着变为OFF,在现场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会发现,断电后PLC的指示灯不会立刻灭。

M8009 SM8009  检测扩展模块DC24V是否断电,当24V电断电时为ON;

除了以上特殊辅助继电器外FX5U还有一批SM400-SM403与M8000-M8003功能一样,一一对应;

与之对应的特殊辅助寄存器:

D8000 SD8000  监视定时器,也就是所谓的看门狗定时器,时间设定是由系统ROM传送给出的;

D8001 SD8001  系统版本号,当前硬件CPU的版本信息

D8002 SD8002  指目前程序占用的寄存器内存量;

D8003 SD8003  存储器类型;

D8004 SD8004  错误检测发生时,是哪个地址出错,存放地址号;

以下特殊寄存器同样不支持早期产品,FX1N,1S;

D8005 SD8005  当前电池电压值;

D8006 SD8006  存放判定电池低压的范围,电压值;

D8007 SD8007  检测突然断电的次数;

D8008 SD8008  停电检测时间,结合M8008使用如上M所述,一般情况下10ms;

D8009 SD8009  记录瞬间停电检测次数,断电清零;

以上主要时针对三菱系列PLC状态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特别是M8000/SM8000还有8002编程中使用特别多,8001在程式调试中也经常使用,比如串上M8001是某段程式失效查问题。

在编程中还经常使用到一些特殊时钟,下面来看一些常用时钟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11 SM8011  系统提供的10ms时钟,时间更精确,相当于S单位小数点后2位;

M8012 SM8012  系统提供的100ms时钟,编程中常用的计时器就是以100ms为单位;

M8013 SM8013  系统提供的秒脉冲,最常用闪烁指示灯就可直接使用此时钟;

M8014 SM8014  系统提供的分时钟;

除了以上时钟外,三菱FX5U系列PLC还提供了同样功能的另外一批时钟可供选择:

SM409 系统提供10ms的时钟,与SM8011一样;

SM410 系统提供100ms的时钟,与SM8012一样;

SM411 系统提供200ms的时钟,特有的系统时钟;

SM412 系统提供1s的时钟,与SM8013一样;

SM413 系统提供2s的时钟,特有的系统时钟;

SM414 系统提供2n s的时钟,特有的系统时钟;

SM415 系统提供2n ms的时钟,特有的系统时钟;

另外与之对应的特殊寄存器SD8010-SD8019,如下图所示:

以上关于特殊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在程序完善性方面带来了方便,如开机时的系统硬件检查,运行程序初始化等。

当然单靠记忆可能太多,多使用可帮助理解记忆,更容易些,欢迎收藏关注,用到时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