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这个PLC进位计数转换方法堪称极品!新手入门就靠它

楼主(2024-05-08):
PART1.进位计数制

数制也称计数制,是指用一组固定的符号和统一的规则来表示数值的方法。它按进位的原则进行计数的方法,称为进位计数制。

PART2.常用进位制

01十进制
有10个基数:0 ~~ 9 ,逢十进一;

举例说明:如1234=1*103+2*102+3*101+4*100,逢十进一,那么基数为10,单个数是0-9,每位的系数乘于基数(10)的N次方,N为其所处的位数。

02二进制
有2 个基数:0 ~~ 1 ,逢二进一;

举例说明:如1101=1*23+1*22+0*21+1*20=13,逢二进一,那么基数为2,单个数只有0和1, 每位的系数乘于基数(10)的N次方,N为其所处的位数。从第3位至0分别为8,4,2,1,所以二进制也成8421码。如果表示有符号数,则用最高位表示符号,0为正数1为负数。正数以二进制原码表示;负数则以补码存储,即将原码逐位取反再加1。

03八进制
有8个基数:0 ~~ 7 ,逢八进一;在PLC中常用于编址,数据运算应用较少。

04十六进制
有16个基数:0 ~~ 9、A、B、C、D、E、F (A=10,B=11,C=12,D=13,E=14,F=15) ,逢十六进一。

PART3.基数与位权

"基数"和"位权"是进位计数制的两个要素。

01基数
所谓基数,就是进位计数制的每位数上可能有的数码的个数。例如,十进制数每位上的数码,有"0"、"1"、"3",…,"9"十个数码,所以基数为10。

02位权
所谓位权,是指一个数值的每一位上的数字的权值的大小。例如十进制数4567从低位到高位的位权分别为100、101、102、103。因为:4567=4x103+5x 102+6x 101 +7x100

03数的位权
任何一种数制的数都可以表示成按位权展开的多项式之和。比如:十进制数的435.05可表示为:435.05=4x102+3x 101+5x100+0x10-1 +5x 10-2  。位权表示法的特点:每一项=某位上的数字X基数的若干幂次;而幂次的大小由该数字所在的位置决定。

PART4.十进制转二进制

十进制数除2取余法,即十进制数除2,余数为权位上的数,得到的商值继续除2,依此步骤继续向下运算直到商为0为止。如图:

PART5.二进制转十进制

把二进制数按权展开、相加即得十进制数。如图:

PART6.二进制转八进制

3位二进制数按权展开相加得到1位八进制数。注:3位二进制转成八进制是从右到左开始转换,不足时补0。如图:

PART7.八进制转二进制

八进制数通过除2取余法,得到二进制数,对每个八进制为3个二进制,不足时在最左边补零。如图:

PART8.二进制转十六进制

与二进制转八进制方法近似,八进制是取三合一,十六进制是取四合一。(注意事项,4位二进制转成十六进制是从右到左开始转换,不足时补0)。如图:

PART9.十六制转二进制

十六进制数通过除2取余法,得到二进制数,对每个十六进制为4个二进制,不足时在最左边补零。如图:

PART10.十进制转八进制或者十六进制

第一:间接法—把十进制转成二进制,然后再由二进制转成八进制或者十六进制。这里不再做图片用法解释。

第二:直接法—把十进制转八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按照除8或者16取余,直到商为0为止。(具体用法如下图)

PART11.八进制或者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

把八进制、十六进制数按权展开、相加即得十进制数。(具体用法如下图)

PART12.BCD码转十进制

BCD码是用四位二进制表示一位十进制数,所以转换方法类似二进制转十六进制“取四合一”法,四位组合后转成十进制得到的就是十进制。

以上就是PLC中常用进制及相互转换方法,加上举例是不是很简单呢?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10个PLC综合故障原因,解决方法说的太清楚了,看完马上就懂了!

2023-03-16

变频器、伺服故障查询只用一分钟,电气人标配!

2023-03-16

西门子PLC如创建一个PROFINET智能设备进行通信控制

2023-03-15

80页PPT,帮你一键掌握PLC控制程序的设计

2023-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