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简单易懂的指令介绍-三菱PLC编码译码指令,原理各个品牌PLC基本通用

楼主(2024-05-08):
译码指令DECO详解
1、梯形图:

操作数内容与取值如下:
操作数
内容与取值
S.
译码输入数据或其存储字元件地址或其位元件组合首址
D.
译码输出数据存储字元件(地址或其位元件组合首址
n
S中数据的位点数,n=1-8
在驱动条件成立时,有源址S所表示的二进制值m使终址D中编号为m的位元件或字元件中bm位置ON。D的位数指定为2n
2、实例:DECO XO M10 K3 执行功能
说明:K3表示源址为三位位元件X2,X1,X0组成的输入编码。
M1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M10-M17八个位元件。
假设X2X1X0为101转换为10进制就是5:(X2X1X0)=(101)=K5,输出位编号即为:M(10+5)置ON;也就是M15置ON。

3、实例:DECO  M0  D0 K3 执行功能
说明:K3表示源址为三位位元件M2,M1,M0组成的输入编码。
D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D0的bit0-bit7八个二进制位。
假设M2M1M0为101转换为10进制就是5:(M2M1M0)=(101)=K5,输出位编号即为:bit(0+5)置ON;也就是bit5置ON,其余位为OFF。D0=32

4、实例:DECO  D0  M0 K3 执行功能
说明:K3表示源址为寄存器D0的低3位bit2,bit1,bit0组成的输入编码。
M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M0-M7八个位元件。
假设(bit2bit1bit0)=(101)
执行指令:D0的低3位的值为K5,则编号为M(0+K5)置ON,及M5置ON

5、实例:DECO  D0  D10  K3执行功能
说明:K3表示源址为寄存器D0的低3位bit2,bit1,bit0组成的输入编码。
D1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bit0-bit7八个位元件。
假设D0的(bit2bit1bit0)=(101)
执行指令:D0的低3位的值为K5,则D10中编号为bit(0+K5)置ON,及bit5置ON,输出结果:D10 = 32。

6、下面分享一个应用,可自行分析一下实际作用:

编码指令ENCO详解
1、 梯形图:

ENCO指令是DECO指令的逆指令,功能正好与DECO相反,它是把置ON的位元件或Bit位的位置变成BCD码送入目标地址。
2、 实例:ENCO  M0  D10  K3执行功能
说明:K3表示源地址时23=8个位元件,及M0-M7;
执行功能:将M0-M7中置ON的位元件的位置编号转换成二进制码传送到D10中。D10 = 5

3、 实例:ENCO  D0  D10  K3执行功能
说明:K3表示源地址D0的低23=8位,及bit0-bit7;

注意事项:
1、n的取值,当源址为位元件时,1≤n≤8,其编码范围0-255;当源址为字元件时,1≤n≤4,编码范围0-15;
2、如果源址中有多个“1”时,对最高位的“1”进行编码,忽略其它位。
3、驱动条件位OFF时,指令停止执行,但已经运行的编码输出会保持状态。
编码译码指令属于功能指令的范畴,可简化程序设计,有点类似于先入先出的用途,比如在电梯控制设计中就可体现该指令的方便性。
以上内容均为个人学习总结,可学习交流,切勿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