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GX Works2结构化编程

楼主(2024-05-08):
新建一个工程程序,工程类型选择“结构化工程”,编程语言采用梯形图,完成结构化工程建立,如下图所示:

进入编程界面后,选中FB/FUN项,右键新建数据,在弹出的新建数据对话框,设定:
数据类型:FB;
数据名:电机正反转;
程序语言:结构化梯形图/FBD;
固有属性:暂时不启用使能EN/ENO(E);
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需要事先设定局部标签,以电机的正反转为例,先双击程序下“局部标签”设定项,打开局部标签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数据类型列的“…”符号,打开数据类型选择界面,在基本数据类型中包含了:
BIT:位,也就是常用接点信号;
Word:字,数字类型可存数字;signed:有符号字,unsigned:无符号字
Double Word:双字;
FLOAT:浮点数;
String:字符串;
Time:时间型数据;如下图所示:

由于电机正反转控制均为BIT型数据,所以,只需对应添加并设定:正转按钮、反转按钮、停止按钮、电机正转、电机反转这几个位类型数据即可;
PS:需要注意一点:正反转控制,因为需要自锁,故输出点“电机正转”和“电机反转”需要使用VAR_IN_OUT类,如下图所示:

局部标签设置完成后,回到程式编辑界面,根据电机正反转的原理,编写梯形图程序,在未设定参数前各节点无实际意思,如下图所示:

双击要添加参数的节点上方“?”弹出标签设置窗口,在此界面可以看到,在编程前事先设定的标签列表,数据类型等信息,然后在列表中选中正确的标签名,点击“应用”,关闭窗口即可,如下图所示:

依照上述方式,对程式的每个节点进行命名,完毕后,程式部分也就完成了,如下图所示:

目前程式编写完成,但是这时左侧的项目栏还是显示红色,此时要对程序进行编译一下,编译完成后,没有错误程式就会跳为蓝色,如下图所示:

此时就完成了结构化程序块的编写,电机正反转控制封装在一个FB块中,现在只需要在主程序中拖入FB块,然后给形参赋予实际参数就可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如下图所示:

在主程序中调用了结构化块时,主程序的局部标签栏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标签名为“电机正反转_1”的标签,也就是调用一次结构化块程序,如下图所示:

当有多个一样控制要求的电机时,只需多次调用结构化块即可,当然主程序标签设置栏也会自动生成对应多个标签名,如下图所示:

结构化工程在使用中可简化编程,省去重复编程动作,并切程式看上去也更整洁,除了简单的基本指令外,也可以使用时间、数据处理等,比如在上面程式的基础上,加上电机正转停止3秒后,才可以启动反转,否则启动无效,同样反转停止后同样要求,那么我们可以将程式优化一下,加入计时器和数据寄存器。
可自行改改试试。
给个参考写法,方式多样化没有唯一。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学习练习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