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编写TCP/IP通信程序封装(服务器篇) ...
手把手教你编写TCP/IP通信程序封装(服务器篇)

楼主(2024-05-09):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通常会使用通信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交换。在通信时又可以选择多种通信方式,比如常用的Mobus通信、S7通信、PN通信等,前面的文章写过Mobus通信和S7程序的封装。而本文将介绍TCP/IP通信程序的封装,在下次使用的使用直接调用编写好的程序即可,不需要重复编写,提高编程效率。注意:TCP/IP通信分客户端和服务器,本文将以1200PLC作为服务器作为讲解。
一、控制要求
1.1200PLC作为服务器,将“"数据块".Send”地址中的数据开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发送给调试助手。
2.调试助手作为客户端,将数据发送给1200PLC,PLC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块.Recv”开始的10个字节中。
二、程序设计
1.创建一个1200PLC,并且设置PLC的IP地址为192.168.0.2
2.新建DB块,用于存储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3.新建FB块并定义接口变量,用于传递参数
4.程序段1主要设置通信参数:比如端口号、硬件标识符、被动建立连接。注意:这里不需要设置IP地址
5.程序段2是发送数据,当发送和接收错误时,断开连接,重新建立连接。
CONNECT管脚是通信参数,在程序段1中已赋值。(注意:它的数据类型是TOCN_IP_V4,这个数据类型要手动输入)。其他的管脚参数是完成位、错误等参数。
6.程序段3是数据接收,一直接收数据即可
7.调用FB程序块,并分配参数
8.打开调试助手,点击“创建”,设定好IP地址和端口号
9.程序监控及发送数据,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一致